[維修實例] 得利卡2.4 左前夜燈燈座更換

楼主(2022-09-06):
得利卡2.4 左前夜燈燈座更換
1. 得利卡2.4 左前夜燈不亮,只有拆燈組二側螺絲,才知結果

2.卸下螺絲後拉出整組燈座,內涵方向燈與夜燈各一,拆外側邊燈線座卡式轉拉脫出。
3.燈座與燈座線需特工,只好拿小小一字起子插入卡榫雙節式燈座,買了燈座才知須一字插片插入解鎖,雖簡單搞了N年才解。

4.新舊品置換後送電測試,驗車就不用看小燈臉色了,咪者眼不開就是不開燈。

5.回復原狀在測試OK

6.至於舊品外觀接點算完整,之前在無法拆解下,接點摳了N次時好時壞,經不起風吹雨打,日曬雨淋,七震八下考驗(傳說中的金屬疲勞....),最後還是換了。

以上參考

网友A:
須一字插片插入解鎖跟插座的扣鎖機制不合無法理解
插入是往上頂不是扣得更緊嗎?

一般是按壓"須一字插片插入解鎖"那個點就可以解鎖
不過因為是防水插座加上年久高溫質變都很緊
不容易使力拆開,新的就很容易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須一字插片插入解鎖跟插座的扣鎖機制不合無法理解
插入是往上頂不是扣得更緊嗎?

如圖 卡榫只有中間部分,不是用適合工具就是傷痕累累(硬戳)工具厚度也太厚(類似痞酷鏟前端可惜太寬,有改PC板與鐵片結果厚度失敗告終),有觀察要頂公座卡榫,母座二側有平行導軌導入(公/母)座相當緊實,公座上面還有浮凸編號F138 1,至於要證明是否插片式工具,只有原廠或第三方證明。

网友:
正常新品或未變形的不需要工具,用手按壓就可以拆開了
如果新插頭也無法用手壓拆下,可能另一端已經變形膨脹了

最近因為大燈有水氣才拆過兩個,完全沒有用到工具
雖然28年了可能日製的插頭品質比較好
但是如果靠近引擎高溫就很容易變形
加上不好使力不好拆也邊拆邊幹(怠速控制閥)

專業修車的的確有需要特工比較好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