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維修實例]FLUKE 189三用電表維修

楼主(2022-09-07):
這電表不常用,一直到某一次要用的時候發現電池漏液,還好正面擺放所以只有電池彈片受蝕,沒有流到內部基板。
換上新電池,切到電壓檔,電壓小數點後會一直亂跳,量測不會出現正常值。
每次都要先量電池看看是不是1.5V接下來再進行量測,若是電池的1.5V量不到,就要不同檔位切來切去或切到off再開,有機會回復正常,忍耐著用。

直到最近切來切去這招已不管用,上網找維修手冊,目視零件非常乾淨,按維修手冊也找不出甚麼問題。
在本論壇找到一些訊息,私訊痞友想要無償贈與拆零件,因為等不到回復,所以想說先找品客科技報價再決定修不修。
待工程師初步檢測,報價NT$3200(含電池彈片跟電流保險絲),想了一晚就同意了。

取件時詢問維修狀況【想知道到底換了甚麼是我沒找到的】
工程師: 基板正面有些透明液體不是電池液不知是甚麼,已處理乾淨。
我: 當場承認是我噴的接點復活劑,想說值亂跳是不是接觸不良造成。
工程師: 旋鈕接點要求阻抗很高,不能亂噴。。。
我: 默默聽沒出聲
工程師: ADC IC異常換了一顆,花一些時間檢修,你這機器還很好,再用個幾年沒問題。。。
我: 你是要安慰我這錢花得值得吧(心裡想的沒說出來)

把寫真跟網路找到的維修手冊放上來,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

FLUKE187&189万用表(维修手册副本).PDF (1.49 MB, 下載次數: 27) FLUKE187&189万用表(维修手册).PDF (1.56 MB, 下載次數: 28)

网友:
唉!都什麼年代了電池還會漏液。

网友A:
貴重儀器,電池請外接,避免漏液危機,遙控器電池也外接,尤其是用4號電池的,你買4號電池跟3號電池不是相同價位嗎?那容量差粉多好嗎?

网友:
接點要用富見雄EC-420接點油

网友:
品客科技很好  FLUKE可以給他修
另外確實是有洩露阻抗要求  還要避免潤滑脂或是保護脂會產生金屬離子  一般不宜塗太厚  適量即可
不要噴到電路板其他區域去 特別是SMD元件不能噴到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278-1-1.html

duke83提到的Energizer L91電池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278-1-1.html

duke83提到的Energizer L91電池可以參考。

這電表就很少用...

Energizer L91電池看起來很吸引人,會買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貴重儀器,電池請外接,避免漏液危機,遙控器電池也外接,尤其是用4號電池的,你買4號電池跟3號電池不是相 ...

應該是有看過阿三在其他篇發的外接電池,就想說搞更大的,用18650去升或降壓給這些吃電池的設備.
但不知買到的電池太爛還是電力給充放電+降壓模組給吃了,充飽電用不到幾週就沒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有看過阿三在其他篇發的外接電池,就想說搞更大的,用18650去升或降壓給這些吃電池的設備.
但不知買 ...

您設備是用幾V的電源?要用到升壓模組,若是空間許可,直接用18650組到需要的電壓,充電方面就不用考慮了,每個人手邊多少都有幾顆閒置的電池,直接替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有看過阿三在其他篇發的外接電池,就想說搞更大的,用18650去升或降壓給這些吃電池的設備.
但不知買 ...

我不是科班很多問題皆是用土法煉鋼或站上資源找答案,很無聊的我,連指針大時鐘,也用3.7V鋰電池改過,結果是1.電池內阻。2.降壓模駔耗電。3.適用場域(電量及穩定,與時間)的影響因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科班很多問題皆是用土法煉鋼或站上資源找答案,很無聊的我,連指針大時鐘,也用3.7V鋰電池改過,結 ...

ㄚ三哥也不是科班出身,反而是黑手的機工科。

平時也喜歡亂改,說到改時鐘電池,這樣改應該可以用很久,改過後還沒換過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科班很多問題皆是用土法煉鋼或站上資源找答案,很無聊的我,連指針大時鐘,也用3.7V鋰電池改過,結 ...

我還買了假電池(佔位桶),想改成模擬電池,不要動原來吃電池的設備.
結果,能源轉換效率差,就玩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ㄚ三哥也不是科班出身,反而是黑手的機工科。

平時也喜歡亂改,說到改時鐘電池,這樣改應該可以用很久, ...

阿三哥這種改裝才是王道.

就在我改裝失敗後,回頭一想,像時鐘只吃一顆1.5V電池還可以用很久,用18650 3.7V去轉,好像有點矯枉過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ㄚ三哥也不是科班出身,反而是黑手的機工科。

平時也喜歡亂改,說到改時鐘電池,這樣改應該可以用很久, ...

大哥~
我看到圖片的第一眼~心中浮出四個字~
土製炸彈....X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我看到圖片的第一眼~心中浮出四個字~
土製炸彈....XD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設備是用幾V的電源?要用到升壓模組,若是空間許可,直接用18650組到需要的電壓,充電方面就不用考慮了 ...

我用的數字電錶全是用9V,用3檔6P船型開關,做一鍵切換切換串並聯,再用TP4056充電板,用好幾年了,感覺很好用,兩個電池皆有家保護板,電壓雖然低一點,沒要求高精度量測,感覺沒有影響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數字電錶全是用9V,用3檔6P船型開關,做一鍵切換切換串並聯,再用TP4056充電板,用好幾年了,感覺 ...

我的電表也都是9V,用兩顆18650串聯約有8~8.4V也都還堪用,回收場有撿到一個損壞的18650充電器,修好後就專門用來充電,隨時都有備用的,所以我才會說不用考慮充電跟保護板,單純兩顆供電,想到就換上備用電池,也不用到低電量才換,備用的電池也都是以前在回收場撿壞筆電的電池,不過這日子已經不再有了,因為從新冠以來就都沒去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