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焊接時都用什麼裝置抽錫煙?

楼主(2022-09-07):
工廠有專門的抽錫煙裝置,一般個人維修場所應該頂多就拉一條風管從焊接處拉到室外,那拉風管不方便的時候呢?有沒有會員買過室內用的抽錫煙的裝置?不是只有風扇抽喔!它就是像一台迷你型的空氣濾清器放在焊接處旁,裡面有過濾層,所以不用另外拉風管到室外。

网友:
對就是加個空氣濾清器最好是含有臭氧的
我們維修焊接一般不會產生太多的錫煙
這樣就夠了

网友:
https://shopee.tw/免運-110V大 ... 31427745.3756849183
但是不接管子 感覺只是安慰性質
除非是接空濾,但耗材成本,可能接管子到戶外比較划算

補充一下, 我公司用的就是類似這種的
桌面到天花板的部分是用軟管,天花板接到戶外的部分是 PVC硬管

网友A:
很老舊的機種 Honeywell 17000 空氣清淨機,
裡面有一圈活性碳和HEPA 濾心,
活性碳耗材還買的到, 濾心就不清楚,
我是在活性碳表面在加上一圈冷氣用不織布空濾,
活性碳是重點, 有它才能過濾毒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老舊的機種 Honeywell 17000 空氣清淨機,
裡面有一圈活性碳和HEPA 濾心,
活性碳耗材還買的到, 濾心就不 ...

哈哈!這台放在桌上就滿了。

要過濾錫煙必須要有初效層,因為錫煙有松香,而松香有黏性,沒有初效層先擋在第一關,第二層的HEPA 不用多久就下課了,最後第三層才是活性碳。
初效層像一張像密棉布,當然也可以用你說的不織布代用,而HEPA及活性碳有做在一起的,我也想利用汽車用的空調濾清器做一個玩一玩。

這種車用的空調濾網就是HEPA+活性碳二合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這台放在桌上就滿了。

要過濾錫煙必須要有初效層,因為錫煙有松香,而松香有黏性,沒有初效層先擋 ...

真的! 一放上桌就滿了..

第一道 DIY活性碳+12V風扇(吸導風)
+
第二道 不用改電源的Honeywell 霍尼衛爾室內空氣清淨機 (活性碳+HEPA)

第三道 忘了怎麼來的離子產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 一放上桌就滿了..

我也有一台左上角的溫濕度計.........

网友:
不佔桌面空間的品牌機都是貴森森

那天統一發票中獎再來買一台

网友:
这个的确有些困扰。
首先,作为业余爱好者,如果不经常搞焊接作业的,感觉特地配备这些措施有点浪费。
再,如果要配备,选吸附式好处是不必与室外联通,免了设置通风口的麻烦,坏处是,吸附用的材料是耗材,且长期不用也会失效,成本高了些。
如果用强排风到室外,好处是简单粗暴,坏处是前面说到的,设置排气管路、开通风口,美观度,还得考虑防风防雨等。
如果真是经常搞焊接作业的,俺觉得有条件安装个侧吸式脱排油烟倒是不错。

楼主:
在涼爽的天氣,只要工作的地方是通風的,拿台風扇就解了。
問題就是在很熱開空調或很冷無法開窗的時候才需要這種排煙裝置。

楼主:
有空來做這台看看︰

https://speed.ettoday.net/news/1983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