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開箱第二台3D印表機~只賣六千出頭的大平台印表機

楼主(2022-09-08):
上星期訂的第二台3D印表機終於寄來了
比之前那台大了非常多,是龍門架結構的.
基本上不用什麼組裝,就是把Z軸鎖上去就能用了.
趁免運特價時買的,總重十多公斤,若扣掉免費的運費
這台等於不到六千元就買到,最貴的反而是進口的稅金,被收了三佰多元.
這台跟上次那台不同, 自動調平跟斷料檢測與皮帶調整全都有.

网友A:
哈玩上癮了,這種文章還是別看太多免得我也落水(我目前有一台20x20大小的了,最近看到光固化的列印品真的很優質,可惜聽說有點臭,然後材料買起來有點貴 印完還要二次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玩上癮了,這種文章還是別看太多免得我也落水(我目前有一台20x20大小的了,最近看到光固化的列印品真的很 ...

光固化我也玩過一段時間,但目前c/p值還不夠,所以再等等,買第二台主要是只有一台時,若機子要改什麼或那裡壞了,要印零件,機子都不能動了,要怎麼印零件? 有二台會方便很多,且這台可以的範圍比第一台大了很多,能印一些大點的零件,像安全帽還是前檔泥板,只是平台越大,調平就越不好調,而那個自動調平又不是很可靠,不像手動調的,只要調一次就很久很久才需要檢查,自動調平每次印都要調,超麻煩的.

网友:
3D印表機 對繪圖一竅不通的 應該就很難了

楼主:
因於之前買的那台是直接進料系統
現在這台是透過料管進料的系統
但玩了幾天,這個料管要抽出實在很不方便
每抽一次就傷一次,抽沒幾次料管一定會整圈割斷
然後管子就要剪短,因此直接改為快拆抽管
這樣不用轉動料管就能直接整根抽出
斷線重送線就簡單太多了..
然後就是原機的Z軸上方的固定座做的太剛好
像我改成玻璃平台,高度增加2mm,升到260mm直接撞上去
只好自己再做一個能放到更高位置的固定座
順便把手動上升Z軸的轉輪給改上去.

楼主:
這次來測試Prusa專用的切片程式來切片給這台機子做一次0.1層高的列印測試
也證實了這台機子的自動調平機制確實有在運作
列印過程中Z軸會自己做上下間細的細微調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於之前買的那台是直接進料系統
現在這台是透過料管進料的系統
但玩了幾天,這個料管要抽出實在很不方便

我換料都是延著進料口剪斷掉,浪費約5公分的料,然後讓它擠完,插新料,而不是用拔的,拔的真的比較容易堵料

楼主:
發現這台XY2-PRO一個嚴重的大問題
沒有解決這佪問題,那麼將除了PLA外
其他的全都難印到幾乎不能印.
如果你也想買這台機子或類似一樣使用MK8散熱管的機子
國外的玩家是直接把MK8散熱管換成V6散熱管來解決
我的方式應該簡單很多,可以參考我的解決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換料都是延著進料口剪斷掉,浪費約5公分的料,然後讓它擠完,插新料,而不是用拔的,拔的真的比較容易 ...

小弟也是剪料,
mk8擠出機,
用力抽有時高度會跑掉,
剪料方便多了.

楼主:
我第一台機子是泰坦直接進料頭,用過好的再來用這個mk8的料管進料頭後
感覺真的差很多,泰坦系統不管是送料還是散熱都比mk8優秀不是一點而己,是完全不同的等級
沒用過泰坦直接進料系統的人可能無法體會到底差了多少,是差了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換料重接還是進料的穩定性都是不同級別的..
我那台KingRoon不管重接幾次線,都能接到完美的完全看不出有接過.
這台K只要有換過線重接,就一定能看出那裡有接過..
我一開始看到國外網紅說的,那台KingRoon-kp3是他工作室裡十多台機子最好的一台
這句話是真的,我用到第二台就能深深體會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結論.
難怪現在新出的機子清一色全都是泰坦系統,mk8已經是過去幾年的老系統
現在新的機子大多都不再使用..我也在考慮要不要買個泰坦頭組,整個系統全換掉
也不貴,五佰以內就能全改過去,只要還要去算xy的中心偏移量比較麻煩.

楼主:
用這台機子一陣子後,又再發現更大的問題,熱漂移與熱失控
解決熱漂移方式就是把散熱風扇整個往上移,順道解決風下吹
而熱失控問題需將感應器接頭換別種的.原機用的這個根本不適用.
這個問題應該也會出現在其他使用差不多送料機制的3D列表機上

楼主:
在搞定這台印表機所有問題後,就正式來測試這台機子
在切片程式裡有一項-支撐角度設定,是要實際用機子去測出
不是用預設值即可,不同材質不同機子,能支撐的角度都不相同
而測定的方式就是用這個模型來實際用機子印出來看才知道
另外如果有喉管會塞料,會因過熱導致鐵弗龍管常常燒黑
那麼能學我把電腦用的cpu散熱器裝上來代替原本的喉管散熱器
散熱效果超級好,噴頭開到250度
上面不到半公分距離的喉管組立即降到60度以下
超驚人的散熱效果. 我裝的還是古早486用的散熱鋁座
若是過現代電腦用的那種熱管散熱器,那溫度應該降到跟室溫一樣了.

楼主:
從報廢主機版拆下一塊很棒的散熱座,就拿來裝在機上
這種MK8散熱管的好處是有二面是平的,可以直接鎖鋁版
然後透過鋁版把熱量傳到上面來,圓型的喉管頭就不能這樣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