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車王DUROFIX 電鑽 電源接錯 2極體燒掉 詢問零件

楼主(2022-09-08):
不小心電池接錯 導致 燒掉2極體 跟銅箔 請問一下 這顆D1零件的規格 我查不到!!拆了另一隻 編號為 PJ2439  1P  還有一片是 PJ1503
我目前用 600V 2A 快速2極體 可以用 想請問一下 燒掉的正確 規格 謝謝

网友A:
TH:热敏电阻(thermistor

TH:热敏电阻(thermistor

在电子领域中Tr:三极管(transistor),TH:热敏电阻(thermistor),J:跳线或跳接点(jumper),L:电感(inductor),CN:接插件,K:继电器,X:晶体振荡器,陶瓷谐振器(crystal, ceramic resonator)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PJ(panjit) 的 TVS P4SMAJ16A

圖片(取自網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1565544598

Datasheet
https://www.panjit.com.tw/upload/datasheet/P4SMAJ_SERIE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 PJ(panjit) 的 TVS P4SMAJ16A

圖片(取自網路)

怎麼代用阿 XD!!!! 看不太懂 他的A 跟電壓
18650 *2                電壓8V 左右 直接就接上這顆2極體

我現在是用600V 2A 可以用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热敏电阻(thermistor

TH:热敏电阻(thermistor

是 D1拉 X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麼代用阿 XD!!!! 看不太懂 他的A 跟電壓
18650 *2                電壓8V 左右 直接就接上這顆2極體

TVS  用在此處 兩目的
一是主要目的 : 防止電源逆向接錯  大量電流走此短路二極體犧牲  護住後端應用
                      訴求耐操的肉盾 普通整流二極體電流大的 能撐到燒斷保險絲斷電時   持續護住後端應用

二是次要目的 : 過電壓防護  這是因為用了TVS  而TVS 就暫且當它是個 ZENER 昇級版

事實上 TVS 未普及時  此處 就是普通二極體  偶爾有用上 ZENER

以下這個  SIZE 大了一號    就這缺點   也是相對優勢   耐受電流會好一些
SMBJ15A ) SMB 15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20118871318

挑選代用時   以你此例   粗略可以找 電源電壓*(150%容錯餘裕)  8.4V*1.5 =~ 1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TVS  用在此處 兩目的
一是主要目的 : 防止電源逆向接錯  大量電流走此短路二極體犧牲  護住後端應用

謝謝大大 我去掏寶 買來試試 謝謝你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