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IOS 求助 HP Pavilion Notebook 15-au517tx

楼主(2022-09-08):
BIOS 求助 HP Pavilion Notebook 15-au517tx
TPN-Q172
DAG34AMB6D0 rev D

開機後電流卡在0.25左右,不亮機,Caps燈5慢3快
會不會是bios的問題,謝謝

舊的主板備份BIOS

3 MB, 下載次數: 3

1.99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
你的修改

電路圖
HP Pavilion 15-au series Quanta G34A DAG34AMB6D0 Schematics.pdf (1.77 MB, 下載次數: 5)
點位圖
HP Pavilion 15-au Quanta G34A DAG34AMB6D0 SKL_U_N16S_20160105_SMT.rar (89.36 KB, 下載次數: 4)

楼主:
謝謝獅子魚老大!
已刷修改bios,一樣不起動,鍵盤燈大寫5短3快。爬網上
查hp 網是主板壞,或CPU壞了,我查了一天,是5V短路了/30ohm對地,又找到cpu 電壓控制芯片壞(NCP81208對地短),拆了就不短了,要去買芯片,換新再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