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AMAHA RX-V592 右聲道持續爆音

楼主(2022-09-08):
開機後右聲道持續爆音
左聲道正常
請問該往哪方向查起
爆音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7VV9aQhih69dLRSQ5MwhsvzW2MTqjxJ/view?usp=sharing

內部

內部

网友:
爆音通常先查交連電容。

网友:
關掉音量看雜音還在不在,先看是音量之前還是之後。之後的話斷開W 507看是擴大器還是擴大器前面、如果是擴大器的話差動晶體跟電壓放大晶體檢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