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43BA101 只能接收 HDMI 天線不能接收 求工廠模式.或是 此機 Bios

楼主(2022-09-09):
Sampo EM-43BA101 只能接收 HDMI 天線不能接收 求工廠模式.或是 此機 Bios

1.廠牌型號

廠牌型號

廠牌型號

2.三合一主機板

三合一主機板

三合一主機板

网友A:
您有別台電視接天線有訊號嗎??

如果有~
那要搜一下頻道才會出現~
或是天線接錯孔了~

如果沒有別台電視~
怎麼確定天線有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別台電視接天線有訊號嗎??

如果有~

此機是先前公司設定展場使用.現在想恢復 (選單有.無法操作搜尋的動作)

网友B:
請問圖2右邊焊接在機板上的黃,綠線是接什麼?拆掉是否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圖2右邊焊接在機板上的黃,綠線是接什麼?拆掉是否可以使用?

做外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