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DH-43A10 液晶電視畫面藍色憂鬱維修實例

楼主(2022-09-10):
TATUNG DH-43A10 液晶電視畫面藍色憂鬱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電視畫面全面偏藍色,回復原廠設定還是一樣

2.型號~TATUNG DH-43A10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T-CON

8.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9.細部分解後點燈測試整片變藍光
架構為全機28顆LED,分為7支燈條,每支燈條有4顆LED,燈珠規格:3V

10.準備一套新燈條更換,新燈條點燈測試OK非常亮白

11.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030:}

网友A:
下次再有遇上燈珠偏藍時,嘗試貼上一層或多層的黃色耐熱膠帶,看是否會變白色?

网友B:
恭喜完修,LED燈為何會變藍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再有遇上燈珠偏藍時,嘗試貼上一層或多層的黃色耐熱膠帶,看是否會變白色? ...

不會
還是老老實實地換新燈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LED燈為何會變藍色呢?

應該是LED內部螢光物質老化不良,造成混光變色。

詳情待專家解說,或GOOGLE查資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LED燈為何會變藍色呢?

螢光粉劣化。
波長短的光(藍光)會照射螢光粉產生波長較長的光,多種波長的光波混和成為白光。
當螢光粉劣化,會造成其他長波長的光減少,造成短波長的光(藍光)比例偏高。

LED 螢光粉特性探討
再就螢光材料的溫度安定性而言,許多研究發現螢光材料於光轉換之運作時,常會因溫度的升高而導致發光效率的降低,並有可能發生色漂移(Color Shift)的現象,以目前藍光LED 最常用的YAG:Ce 黃光螢光粉而言,即具有此種溫度安定性不佳的情形存在。

藍光LED與螢光粉的關係請參考文中的圖片:
新型LED照明用螢光體,耐熱性能強10倍
雖然文中寫著「黃色」YAG螢光粉,但是螢光的特性就是波長範圍稍大,顏色並不「純」,要看發射光譜圖才知道範圍有多廣。
藍色LED發射出的光譜就比較窄,顏色較純。

Emission spectra of YAG:Ce; YAG:Ce, Pr; and YAG:Ce, Eu nanophosphor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co activator Eu.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LED內部螢光物質老化不良,造成混光變色。

詳情待專家解說,或GOOGLE查資料。 ...

嗯..想想也是物質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螢光粉劣化。
波長短的光(藍光)會照射螢光粉產生波長較長的光,多種波長的光波混和成為白光。
當螢光粉劣 ...

感謝提供資料

网友D:
WET大大您好~
我家有一台聲寶轟天雷40吋的電視~應該也是燈條老化,但我只對修理電腦主機板跟顯示卡有興趣,因為我是外行自行摸索的~所以還是不要學太多種比較好。
目前丟在一旁當備機,您要不要也一起換呀!我開開玩笑的~請您別介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T大大您好~
我家有一台聲寶轟天雷40吋的電視~應該也是燈條老化,但我只對修理電腦主機板跟顯示卡有興趣, ...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915-1-1.html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915-1-1.html

看起來太複雜了~我還是不要自己搞比較好~
WET大大是專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