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32LD350-DB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2-09-10):
LG 32LD350-DB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LG 32LD350-DB

2.故障狀況~無法開機
a.插電後待機紅燈不會亮,有0.01A電流流通

b.按開機鍵後待機紅燈亮起,消耗功率跳變至7.xxW還是無法啟動

3.內部照

4.電源/高壓一體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電源板上電測試3.3VSB正常輸出,按開機鍵後測量12V/20V/3.3V開機信號電壓皆正常輸出。
故轉往主機板檢查各組供電電壓,先檢查PCB高溫變色區域發現IC405異常發燒,斷電量測為C469(MLCC)短路

9.拆下附近C471量測為10uF/25V規格,從廢板拆2顆補上OK

10.完修測試畫面

{n_062:}

网友:
好厲害喔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A(2022-11-09):
請問Wet大

家中房間的LG 32LE5500
最近也發生需要熱機很久才能點亮面版的情況
1. 待機電源紅燈有亮
2. 按下電源開機時,可以聽到類似繼電器"搭"的一聲
3. 但面板完全點不亮,拿手電筒照也無任何隱約的畫面
4. 就這樣開著,大約等10分鐘,再關掉重開,面等就能點亮了,且亮完之後所有畫質顏色及功能操作全都正常

依照您豐富的維修經驗,此現象會是電源板問題高一些?或是主板問題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et大

家中房間的LG 32LE5500

答案在裡面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light=LG%2B32LE5500
32吋不建議維修,因為維修費2000~2500都可買一台中古良品了。
建議直接改公版(基本型)比較省,因為面板色彩漂亮、耐用值得繼續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在裡面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38&highlight=LG%2B32LE5500
32吋不 ...

搜尋了相關文章,想再請問Wet大
1. 此機種的主晶片型號?
2. 查詢您也在北部? 是否能帶操刀改公板?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