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SHARP KI-DX70-W 加濕空氣清淨機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22-09-11):
這台高級款的日本原裝SHARP KI-DX70-W 加濕空氣清淨機是一位論壇的熱心會員送給我的,多年來我就一直讓它埋沒在我家角落,這兩天終於被我挖出來重見天日。

我拿到SHARP KI-DX70-W的時候電源線就已被剪斷,只剩下短短一截,我心裡想會不會接一條線就好了?就是像下圖這樣。

事情當然不是憨人想的這麼簡單,線是接上了,但是所有按鍵都沒有反應,那要拆開機器嗎?大家有遇到這種情形先等一下,很多小家電都有設置安全開關,例如前陣子發的那台霍尼衛爾空氣清淨機如果沒有把濾網的蓋子蓋好是無法開機的,不過我找了一輪就只找到上方的蓋子有安全開關,它也裝的好好的,沒辦法了只能拆機檢查。

▼拆開SHARP KI-DX70-W的後方濾網蓋,裡面裝一層HEPA 跟一層除臭的活性碳,初效層就直接做在後蓋上。

▼不得不說SHARP 的HEPA 又厚又大,霍尼衛爾的HEPA 要兩片加起來才有SHARP 厚度,真是一分錢一分貨。

▼KI-DX70 本身有加濕的裝置及銀離子筒啥的,濾網可以拿出來水洗,可以用十年,很強吧!不過台灣濕氣重,這個功能原則上是作廢。

▼剛剛說安全開關就是設在下圖這裡,同時這裡也是產生高濃度負離子的地方,據說可達每立方25000。

KI-DX70 有前後兩個出風口,前出風口比較小,後出風口比較大,後出風口配有自動門,關機就自動關上少點兒灰塵蚊蟲進入,兩處出風口都有設置負離子產生器的針頭,一處是4根針,另一處只2根針。一邊說我一邊拆螺絲,其實我已經有一點亂了。
這台插上市電連指示燈什麼都看不到,按鍵也全無反應,那就從電源線開始追電源板,拆了一堆盲腸後終於看到電源板。

▼看著燒黑的地方,其實心裡是高興的,因為故障很明顯,把燒壞的零件拆除,並且洗刷刷。

▼大家知道下圖電路板底下是墊什麼嗎?給大家猜一猜。

▼目測一個壓敏電阻被炸噴了半面跟燒了一個保險絲,看起來這是被雷打到的,所以比較講究的廠商會在MOV 上面套一個熱縮膠套,就是要防止炸噴時不至於讓災情擴大。

它原本的壓敏電阻是用10mm的,我找到14mm的代上,有注意到嗎?這片電路板上原本就設計兩種規格都能使用,所以我也不用改。

▼上市電見證一下奇蹟。

耶!正常開機了,接下來就是組裝,這次裝好後,螺絲全部用完100分。

後語,前面有說過這台有兩處設置初效濾網,一個是裝在正面中央的開口處,另一個是直接做在後方安裝HEPA 跟活性碳濾網的後蓋上,我會再去添購一片靜電棉布粘在後蓋,或者就裝在活性碳層的外面,然後再蓋上後蓋,這樣靜電層就在初效層跟活性碳層之間,有這層靜電棉可以讓HEPA 濾網用的更久一些,另外活性碳這層SHARP 說不能曬太陽,兩層都得換就比較兇本了。
修理電路板不用多久,但是光拆開跟組合回去大概用了我2個小時,到現在眼睛還是很累。

現在知道台中空氣有多差了吧!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空氣清淨機,大家看完後幫我按些ㄍㄨㄤˇ ㄍㄠˋ  獎勵吧!

网友A:
"▼大家知道下圖電路板底下是墊什麼嗎?給大家猜一猜。"

一般來說, 不是 鋁/錫/銅箔, 就是雲母片或石棉片..
看看有沒有搓中~

PS: 石棉應該禁用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知道下圖電路板底下是墊什麼嗎?給大家猜一猜。"

一般來說, 不是 鋁/錫/銅箔, 就是雲母片或石棉片. ...

+1 看光澤比較偏像雲母片。

楼主:
不好玩!我拍的太清楚了。

网友:
恭喜老大完修
電路板底下一般應該是墊雲母片

网友B:
...原本的壓敏電阻是用7mm的,我找到10mm的代上...

我看照片裡 代用料 是 14 471 那是指直徑14mm
你說的10mm  是不是說腳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的壓敏電阻是用7mm的,我找到10mm的代上...

我看照片裡 代用料 是 14 471 那是指直徑14mm

真高興你看出了貓膩,如果MOV 用直徑表示,原機的MOV 是10mm的,我換成14mm的。

网友:
老大只要有在維修東西大概不會不認得這麼淺顯易見的雲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