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Vidia Quadro 6000無顯示輸出,MOS查修

楼主(2022-09-11):
小弟手邊有張卡壞很久了,趁連假拿出來看看有沒有機會讓他復活
之前有送修過回焊GPU,之後用個二年就突然沒畫面(hdmi/dp/dvi都沒有輸出),之前維修的商家也不建議再回焊。
那這次自己爬文試著找故障點,找到四顆MOS(4941N) ,然後分別量G極對地阻抗都是開路,但是S極確有著不同的阻抗,左上的S極對地是170-180歐姆,下來那顆是1-2歐姆,然後再右邊這顆是30歐姆左右,右下那顆也是30歐姆左右,這樣的阻抗算是正常嗎?

网友A:
另外各個供電的電桿對地數值也最好量一下
及背面金手指上方16對耦合電容對地數值測量核心通訊是否虛焊不良
以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各個供電的電桿對地數值也最好量一下
及背面金手指上方16對耦合電容對地數值測量核心通訊是否虛焊不良

報告,昨天第16對電容對地開路。

剩下的要等下班回家再測量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二極管檔量外接12V、金手指12V、3V3、RESET、CLK (pair)這些數值有無異常過低的。

最好能將正反裸板都 ...

外接8P與6P燈號都有亮,應該是正常吧,所以就沒有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昨天第16對電容對地開路。

剩下的要等下班回家再測量確認

每一組偶合電容都是直連核心
看來是核心問題了
除非是第16對耦合電容到核心之間斷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組偶合電容都是直連核心
看來是核心問題了
除非是第16對耦合電容到核心之間斷線了 ...
刪文~

楼主:
脫光

外接8p 12v對地檢測

外接 6p 12v對地檢測

mos d極對地(二個對地有阻抗,二個沒有)

金手指量測部分,另一面也是一樣,沒有異常

請教還有沒有可查修的方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組偶合電容都是直連核心
看來是核心問題了
除非是第16對耦合電容到核心之間斷線了 ...

上電怕手一抖就放煙火了wwww
如果買除錯卡會有幫助嗎??

网友:
Zankuro大大~~
您的檔位用錯囉!應該是用二級體檔才量的到對地阻值的壓降喔~!
請您全部重新量一次吧!
每一個電桿都要量一下壓降值
金手指12V、3V及時鐘復位訊號跟背面16組偶和電容都要量喔!

PS:建議先測量是否短路,故障排除後再上電才不會擴大故障喔!

楼主:
原來是當了維修小白,難怪都抓不到東西QAQ

楼主:
全部重新量過,希望是正確的,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可以幫忙解惑

金手指16對耦合電容的部分偏壓全部都是0.203~0.206V之間,所以就沒拍了(因為沒多長一隻手QQ)

6p 12v

8p12v

A面12V

A面3.3V

A面CLK

A面DAT

B面12V

B面3.3V

MOS部分
MOS1-G極
MOS1-S極

MOS2-G極
MOS2-S極

MOS3-G極
MOS3-S極

MOS4-G極
MOS4-S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12V開路這個異常。外接12V普遍是0.400上下,沒有很低,應該不是問題點。

CLK應該量A13、A14。

繼續來挑戰眼睛QQ
本來以為找到是0電阻搞鬼,但是探針刮一刮就出先偏壓了QQ
首先是電感的部分

然後是clk金手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繼續來挑戰眼睛QQ
本來以為找到是0電阻搞鬼,但是探針刮一刮就出先偏壓了QQ
首先是電感的部分

刪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怎麼左邊的電感都沒異常?

btw 電感只需量一端即可,電感斷開機率很小,除非是大電流燒毀。

因為怕電感線圈裡面有斷or短路,所以兩邊都戳看看,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怕電感線圈裡面有斷or短路,所以兩邊都戳看看,死馬當活馬醫
刪文~

楼主:
好像找到中斷點,應該是這二顆電容出問題(?)
c1103 / c1104

單獨量二側都是斷開(有量其他電容,會先有偏壓,然後回到斷開,唯獨這二顆是直接斷開的狀態)

左右二側對金手指的導通情況

對地的情況

如果問題在這二顆,要怎麼確定他們的電容值?
還是我只要找殺肉件上接近大小的電容擺上去就可以解決了?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找到中斷點,應該是這二顆電容出問題(?)
c1103 / c1104

刪文~

楼主:
更換後一樣是斷開的狀態,但是差別是核心溫度出來了,應該還有那邊還有斷開,繼續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後一樣是斷開的狀態,但是差別是核心溫度出來了,應該還有那邊還有斷開,繼續找... ...

刪文~

楼主:
電壓都有出來
從上到下
4 4R7 3.3V
R6B 3.3V
R33 12V
F1R2 1.08V

不會真的GPU死了吧QQ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都有出來
從上到下
4 4R7 3.3V

刪文~

另外,可以的話照片最好橫拍或重裁切一下,感謝配合。

网友:
右邊四個電桿的電壓也請測量一下是否出供電或缺供電

楼主:
右邊四個電感都有電壓,只是沒有紀錄。
現在如果直接塞進主機裡面,主機BIOS沒有異常(嗶一聲),至於進入系統後有沒有認卡這個不清楚,畢竟沒有畫面,我的機板也沒有內建顯卡輸出可以用,也沒有偵錯卡,所以不知道有沒有停在開機半路上,因此還在找一個夠大瓦數的電源供應器,然後把它塞進我的電腦裡面用雙顯卡啟動。

如果認卡了再看看後面有沒有方法(換記憶體?)可以解決,如果不認卡大概就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