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H-NE41 吹風機無反應故障

楼主(2022-09-12):
這台吹風機已經放在我這裡好幾年了,烏骨雞學姐知道我會放很久,所以她早就另買新品了,今天既然被我看到就拆開看看是那裡的問題?

EH-NE41兩旁各有一個負離子的孔,現在連吹個頭髮都要有負離子了,沒有配置不知道會不會吹不乾?

以我不專業的修理吹風機經驗,吹風機都是壞保險絲,難道這一台也是相同命運嗎?

還真的是烏鴉嘴,一支斷線的142℃ 溫度保險絲躲在加熱線中間。

這下陷入兩難了,要修的話溫度保險絲好找,不過要把它弄進去就困難了,我再想看看好了。

网友:
真的很難~~~~~~~~~

网友:
其實不要想那麼多,
電熱線是可以暫時移開的.

网友:
我有一支一樣的。
下半身一樣。(手把)

网友A:
借題問一下,有沒有人知道,打在雲母片上的小铆釘要怎麼打?
我好幾支壞掉都是電熱絲斷,有的可以少用一小段電熱絲還可繼續用,有的要接
2條電熱絲打結接起來,上電後,結合處會過熱,不能用

大同吹風機近年來品質很差,真的不要買

网友B:
找M1 or M1.5小螺絲加墊片鎖起來... ..或是把原本的保險絲..兩端各留一段...找小銅管或是100~150um厚度的小銅片壓接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題問一下,有沒有人知道,打在雲母片上的小铆釘要怎麼打?
我好幾支壞掉都是電熱絲斷,有的可以少用一小 ...

我還真的有這種小铆釘,壓這種小铆釘自然有專用的壓著鉗,我是有一支改裝的壓著鉗可以湊合著用,不過我目前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M1 or M1.5小螺絲加墊片鎖起來... ..或是把原本的保險絲..兩端各留一段...找小銅管或是100~150um厚度的小 ...

這也是個方法,我以前也這樣用過。

网友:
覺得這台的電熱"條"真的粗勇~

通常都是電熱彈簧條~是"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借題問一下,有沒有人知道,打在雲母片上的小铆釘要怎麼打?
我好幾支壞掉都是電熱絲斷,有的可以少用一小 ...

最簡單的機型,名稱:手動打扣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簡單的機型,名稱:手動打扣機

我的是一支鉗子,釘頭是改裝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一支鉗子,釘頭是改裝的。

搞太複雜........
通用性,成本高起子配套筒板手等工具....螺絲羅母搞定雙頭鎖 厚工點.......

針對性孔洞,成本低拉釘槍(帽(成本較高))等工具.....更簡單 單向咬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太複雜........
通用性,成本高起子配套筒板手等工具....螺絲羅母搞定雙頭鎖 厚工點.......

這種拉釘槍我家兩支,還是日本蝦牌的,拉釘外圍是鋁,中間是鐵,吹風機的孔2mm,超過10A的接點,你遇到可以自己試看看。

网友A:
用螺絲也有想過,但是怕會熱脹冷縮,就算加螺絲固定劑也怕撐不久
allen388399大的,跟wkm大的(照片上下的拉釘我也有),但是雲母片的強度太低,有的是2片穿成4片的還好,3片穿成6片的空間真的太小了,wish說的手持式壓著鉗應該比較合適

wish說的手持式壓著鉗是類似這種的嗎,是的話我再去買一支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絲也有想過,但是怕會熱脹冷縮,就算加螺絲固定劑也怕撐不久
allen388399大的,跟wkm大的(照片上下的拉 ...

铆釘是銅,端子是銅,螺絲找也銅的就100分了。
你貼的鉗子我不確定是不是?我手上的鉗子是論壇一位高人改裝的,搞不好連他自己也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拉釘槍我家兩支,還是日本蝦牌的,拉釘外圍是鋁,中間是鐵,吹風機的孔2mm,超過10A的接點,你遇到可 ...

依用電法規,這不用試,懶的話網路都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