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可能有好料的可以 A

楼主(2022-09-12):
鈴~~鈴~~

阿正仔︰喂~~,wish 你這幾天有空再來公司找我,你之前不是說要SSD?我有收幾個起來了.......
wish︰你們公司的硬碟不是都要打洞?你不能叫打洞的少打一點洞,也打偏一點嗎?別把裡面的IC 全部打到......
阿正仔︰不行!拿到銷毀室的就是全部都要打,那裡有監視器,不過拿去銷毀室之前我收幾個起來了,你看什麼時候來拿?
wish︰乖乖!還有這招,我最近忙,你用寄的可以嗎?
阿正仔︰不行!你自己來拿,還有一些傳統硬碟跟零件你自己看要不要?還有你該帶什麼你很清楚~~~

嗯!我明天早上要北上工作,要想辦法儘早完工,回程去阿正仔那裡拿SSD.......,不知阿正仔會不會給我來陰的?

楼主:
話說從阿正那裡拿到了6個SSD,怎麼都是2.5吋的?沒有mSATA 的嗎?我比較想要這個.......,可惡的阿正說以後有找到再說。

不過我看到Maxtor 的SSD,乖乖,Maxtor 不是早被被併購了嗎?怎麼還有SSD,而且還是250GB哩!
除了Maxtor 這個怪胎外,裡面容量最大的是2個240G,阿正說比較大容量的年限還沒到,還要等.......,另外是120GB跟128GB。

阿正仔︰下面這些是檔案伺服器換新硬碟拆下的,你拿回去試吧!大部份是好的。

SAS.....,是好東西啦!只可惜我沒機器,他們的伺服器只是換新硬碟,想要伺服器有的等了。
不過為何是13個?理應是偶數才對,不知道是不是遺漏了,一個1.8TB 也很耐裝,再打電話去問阿正看看。

SATA 的也是有,不過容量都1TB 居多,我看到好幾個3.5吋 4TB的硬碟都被打洞......,真是心疼。

阿正表示SSD 不知道好壞,我要自己試,看來得找時間測試了。

楼主:
原來Maxtor 是一個硬碟盒,裡面是一個250G 的傳統硬碟,被騙了........

楼主:
不知大家看過這種SSD 嗎?

网友A:
東西是好東西,但是沒機器可用也無用武ˋ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東西是好東西,但是沒機器可用也無用武ˋ之地。

你應該是指那些SAS 硬碟吧!這種硬碟都是裝在伺服器上,我知道有些NAS 也有支援,只不過都是較高檔的機種,所以我也沒有。

网友A:
這個是學姊在露天的賣場,有點看不懂這個裝置的使用方式?是SAS硬碟透過這個就可以在SATA的主機板上用嗎?

還是SATA硬碟透過這個就可以在SAS的介面卡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學姊在露天的賣場,有點看不懂這個裝置的使用方式?是SAS硬碟透過這個就可以在SATA的主機板上用嗎 ...

當然不是!
你只要看到所謂SATA TO SAS等轉換裝置,那表示要使用它的話,你的主機板必須內建SAS 功能,或者外插SAS 介面卡,以上兩者至少需有一項才使用。
這個轉卡是某型號伺服器在用的,伺服器的主機板都有內建SAS,所以只要有轉卡就能使用。

网友B:
我是從客戶那累積下來一些 M.2 NVME 240G、M.2 SATA 120G,

120G適合測試電腦用,老桌機、老筆電還得買 2.5轉接盒。

240G當外接SSD還得買 M.2 硬碟盒

mSATA 早期在薄型筆電,或是一些迷你準系統才用得到,有的當 cache,有的當主系統硬碟,老大是要裝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從客戶那累積下來一些 M.2 NVME 240G、M.2 SATA 120G,

120G適合測試電腦用,老桌機、老筆電還得買 2. ...

楊大俠的疑問是我怎麼還要msata這種老介面?這是因為我有兩張主機板上面有msata插槽,想裝上試看看而已,不過我倒是不知道該主機板是把該msata插槽設計當cache還是當硬碟?我再把型號貼出來好了。
120G 的SSD 當C 碟已經很夠用了,我都是把另外再加個傳統硬碟當D 碟。

▼烏骨雞姐在轉帳的電腦C 碟是32G,只有裝作業系統,其它都沒有裝也是塞的下。

我真是太刻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俠的疑問是我怎麼還要msata這種老介面?這是因為我有兩張主機板上面有msata插槽,想裝上試看看而已, ...

我印象中技嘉的 H77、Z77、B75 主機板有在推 mSATA插槽 ,

那個時期幫客戶組裝,mSATA 插槽幾乎都沒用上

不過我也有一樣壞毛病,哪邊缺什麼就想補上

mSATA 和 2.5" SATA 是一樣的協定,讀取/寫入差不多都是500MB上下

所以看到mSATA插槽空著就不用太執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是 LGA155三代主機板上才有mSATA插槽 ,H77、Z77

那個時期幫客戶組裝,mSATA 插槽幾乎都沒用上 ...

我記得主機板上的msata 插槽跟sata 0插座只能二選一,就是如果我插上主機板上的msata 插槽,那主機板上的sata 0就失效了,反之亦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記得主機板上的msata 插槽跟sata 0插座只能二選一,就是如果我插上主機板上的msata 插槽,那主機板上的 ...

嗯,每一家設計不一樣,早期 6、7 系主機板,並非全都是 SATA3 / 6Gbps

像技嘉的 mSATA 只有走 3Gbps 所以它是捨棄 SATA2 第五個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