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電路異常時,對電路工作與元件的影響

楼主(2022-09-12):
1.越來越多的開關電源,多配備了主動式PFC電路,將外部橋式整流後的電壓,提高至 380-400V的直流電壓,此電壓再送至後端的主開關電源做DC/DC轉換.
2.當維修人員在確認PFC電路異常時,首先須排除此故障來源是為PFC芯片或周邊元件異常造成.你可用外部電源供應器,單獨給PFC芯片供電,藉以找出故障來源.
3.而當PFC電路故障時,此電源板可能還能工作,但帶載能力差,或開機一段時間後,自動關機等現象.
4.有關PFC電路的說明,請參照影片中作者的指引,將它化為你的維修功力.

网友A:
PFC IC ucc28060昇壓不足

剛好最近才因為PFC昇壓不足造成無法開機傷腦筋
正常昇壓390V昇壓不足只有330V
有時候一開始可以開機關機再開就不行了
是有昇壓330V但事後端開關電源不工作
PFC IC ucc28060麻煩高手指導個方向,謝謝!

ucc28060

ucc280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好最近才因為PFC昇壓不足造成無法開機傷腦筋
正常昇壓390V昇壓不足只有330V
有時候一開始可以開機關機再 ...

跟高壓有關的 檢測電阻 檢查看看 該區焊油也要洗乾淨

网友C:
PFC檢測...我最近也是遇到你一樣的問題...雖然不是28060, 但我的狀況是AC220V的電壓可以升380V, 但AC110V,PFC就不工作了. 最後就把PFC週邊的檢測電流/電壓的電阻,電容檢查了.最後是採樣電阻變質了.換完之後..AC110V就可以升壓了380V...但工作一段時間又掛了...後來才發現代換的電阻功率不足...工作發熱之後就不正常...換上足夠的W的電阻就OK...給你參考看看...: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好最近才因為PFC昇壓不足造成無法開機傷腦筋
正常昇壓390V昇壓不足只有330V
有時候一開始可以開機關機再 ...

1.高壓不足,一般的通病都是回授取樣電阻變質,有時是電阻本體,有時是取樣電阻下方的固定膠質變,需先拆下電阻再做除膠工作.
2.大濾波電容異常,也會導致PFC電壓升不上來.

网友A:
謝謝大家的指導
有檢查VSENSE的高壓有關的檢測電阻,沒拆量測阻值大致正常
資料有說Programming VOUT,其中Construct resistor RC from two or more resistors in series to meet
high-voltage requirements
請問用多個貼片電阻串聯是因為貼片電阻沒有3MΩ的嗎?
用了5個串聯(510Kx3+750Kx2), 貼片不好拆焊想用一般電阻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高壓不足,一般的通病都是回授取樣電阻變質,有時是電阻本體,有時是取樣電阻下方的固定膠質變,需先拆下電 ...

大濾波電容異常是電容值不夠?

也有可能ucc28060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家的指導
有檢查VSENSE的高壓有關的檢測電阻,沒拆量測阻值大致正常
資料有說Programming VOUT,其中 ...

1.在實務上,為避免使用單顆高阻抗電阻(在線路絕緣不良時,阻值易受干擾,或單顆瓦數不足,或高壓時單顆電阻腳距不足等),所以使用了多個單顆電阻串並聯的組合.
2.碰上PFC電壓不足時,回授電阻下方的點膠,常是造成此問題的關鍵,有時不拆下來做電路除膠,是很難解決此問題的.
3.就算要並接外部電阻,至少也要拆下上方1顆SMD電阻,讓其迴路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濾波電容異常是電容值不夠?

也有可能ucc28060異常?

常見的是大濾波電容容量嚴重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FC檢測...我最近也是遇到你一樣的問題...雖然不是28060, 但我的狀況是AC220V的電壓可以升380V, 但AC110V,P ...

感謝提供維修案例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高壓有關的 檢測電阻 檢查看看 該區焊油也要洗乾淨

感謝提供維修案例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見的是大濾波電容容量嚴重下降.

這比較單純先拆來檢測看看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