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rzhifi家用卡拉OK擴大機沒有聲音

楼主(2022-09-14):
各位先進大家好,小弟有台擴大機無法發出聲音,在此請教大家。

Brzhifi擴大機外觀如下:

外觀

 外觀

可以開機,有看到電源指示燈點亮,但是使用aux-in, usb隨身碟, 藍牙連線等連線方式來播放音樂皆無法發出聲音。

我逐步檢查主板電壓,發現一顆AMS1117 3.3V的穩壓IC,輸入5V只能轉換成1.1V,電路板照片如下:

ams1117 3.3V 轉換後只有1.1V

ams1117 3.3V 轉換後只有1.1V

我的問題:
1. AMS1117 3.3V照理來說是固定轉換成3.3V,而現在這個IC只轉換成1.1V,這是否舊代表是這顆IC壞了?
2. 就是因爲只有1.1V以至於後端無法提供足夠電壓給ESS9023P這顆處理晶片,使得這顆音訊晶片無法正常工作,也就無法發出聲音。

如有需要補充照片、說明等資訊,小弟再補上。

煩請大家幫忙解答小弟心中的疑惑。

网友:
3.3V的地方直接加3.3V不就知道答案

网友:
有可能S1117壞,或者後端短路。

网友:
既然smallyaya大懷疑是AMS1117 3.3損壞建議您以刀片切斷PCB板上AMS1117 3.3輸出腳至後端電路的供電後再次測量輸出腳電壓以釐清到底是AMS1117 3.3不良還是後端電路零件不良而造成輸出電壓的下降。

网友:
ESS9023P 有故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