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求微星MS-V809 GTX1050 Ti 4G OC顯卡點位圖及電路圖

楼主(2022-09-14):
小弟目前維修一張微星MS-V809顯卡是1050Ti 4G OC免插外接電源版小卡

目前量測12V及5V正常但是沒有核心供電及記憶體供電
請各位大大能夠幫幫忙提供點位圖及電路圖方便維修及更換氧化電阻零件
以上感激不盡,拜託了!

网友A:
一些點位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849-1-1.html

這帖有MSI 1050Ti外接供電版,參考先修出輔助供電1V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點位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849-1-1.html

Peter大大您好~
這個點位圖我之前有下載過囉!但是GAMING的版本跟我的不一樣
微星這張卡又幾乎沒有什麼標示~
所以會需要點位及電路比對~

楼主:
目前紅色框框處電阻氧化嚴重~有的只剩下一隻腳有錫

另一隻腳沒有和錫無法焊上,另外還有掉件不知道規格
請各位大大幫忙了~謝謝!

网友:
該位置是少一個 3K 0402 電阻
這電阻致關重要,是 UP1735(1.8V) 的開啟信號電阻

网友:
雖拍的不清楚,經猜測是 uP1735P ,在迅維爬了一些文,差不多都有這顆,有一定故障率,可以考慮換掉

先把旁邊電阻連到哪一腳、還有阻值做記錄、再和下圖做比對是否相符

氧化看起來是還好,應該只是電阻表面的錫,加焊一下。如果是電阻兩邊表面氧化到無法吃錫那就沒辦法
如果下圖正確,也可考慮把氧化不吃錫的電阻都換掉

圖片被系統縮小看不清,附件有壓縮檔

參考連結1
參考連結2

99.57 KB, 下載次數: 11

U528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這顆確實是up1735P芯片

應該是12V轉1.8V的電源轉換芯片
是一個20K跟30K電阻分壓得來??
原本的圖片

後來30K跟一個電容噴飛了~
補焊盤

Q大所說的位置原本是電容
不過沒有點位圖~也不確定原本的實物是否有人動過
但下面那顆確實是3K電阻

在電阻料件還沒找到之前~上電測試~~毀了
L15的電桿居然有9V多~~核心發熱~~~趕快斷電
該電桿地對地阻值..........核心GG了
這卡我翻車了~~謝謝大家

网友B:
節哀 下次碰到少電阻的千萬就不要上電了,容易BOOM
應該就是這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節哀 下次碰到少電阻的千萬就不要上電了,容易BOOM

應該就是這樣了 ...

謝謝Q大~太慢收到您的訊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