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種白色的貼片是什麼功能?

楼主(2022-09-15):
在液晶面板的背面上方,有一長條型的電路板,上面有一種白色的貼片,不知道是什麼功能?

上面有一個數字  1  ,也不是一般電阻的標示法

另外,也有在行動電源的控制電路板上發現過,不知是不是同類型的元件

簡單找一下,找不到銷售同類型或同數字的元件,不知是什麼,如果壞了要如何維修替換?

請版上的高手告知一下,感謝

网友:
如果電路板上的標示是F1,推測是保險絲。

网友:
google smd fuse一堆資訊可供參考

网友:
通常是fuse ,技嘉顯卡很常見。

可以用電表測量阻值,藉此驗證。

楼主:
綜合大家的意見,又google 了一下,應該就是SMD 樣式的保險絲,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