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Panasonic 除濕機 F-Y136BW-P 電路板

楼主(2022-09-15):
請問各位大神

最近家裡面的這台F-Y136BW-P除濕機不工作了,拆開一看理面有兩顆電容C1, C3
1000uF/ 25V 還有 470uF/ 25V)明顯表面突起,而且好像有漏電解液在正面的PCB板上,剛好手上有兩顆電容就換了,興高采烈的又插回去,好像也都沒有過電。

用三用電表量了一下,那顆PCB針座變壓器有輸入110V,但是輸出好像都沒有(應該輸出也是AC?),四顆整流二極體倒通電壓也都是正常,目前朝向是PCB針座變壓器也有損壞的疑慮。但是問題來了,該如何去判斷這顆變壓器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請問用電表量的出來嗎?還是需要拆下,然後灌入110V AC,看看輸出端有沒有12.5V AC?

另外一個問題,假使是變壓器損壞,照我的想法,變壓器只是繞線的扎數去決定輸入輸出的電壓比例,那是否我可以用一顆220V AC 輸入,然後25V AC輸出的去替代這顆呢? 因為抱歉人在國外,大多都是220V的電子零件,所以才會有此想法,還請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黃色框內如果量的到AC 110V,那橙色框內能量到AC 12V就表示變壓器是好的。

网友B:
這機型通常都是按鍵氧化~
造成不動作~

用220V不行~
因為風扇馬達跟壓縮機都是110V的~
用220V 會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機型通常都是按鍵氧化~
造成不動作~

抱歉可能小弟沒有說清楚

是要用220V ac to 24V ac的變壓器去替代這顆變壓器,但是還是會使用110V ac的電源
依照變壓器的匝數比例,我用110V輸入,應該還是會得到12V ac
這是我的大膽假設。還請有前輩願意提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黃色框內如果量的到AC 110V,那橙色框內能量到AC 12V就表示變壓器是好的。 ...

感謝前輩回覆

之前就是把版子上電,量的到輸入是110-120V ac 電壓,但是輸出端根本就量不到電壓,不管是ac或是dc。所以才懷疑這顆變壓器也掛了。
剛剛把變壓器給解焊下來,發覺110V的輸入端根本就是斷路(量不到任何阻抗)
12V的輸出端量到的電阻式大約6歐姆左右
不知道這樣是否可以判斷是變壓器掛了?還請前輩幫忙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可能小弟沒有說清楚

是要用220V ac to 24V ac的變壓器去替代這顆變壓器,但是還是會使用110V ac的電 ...

可以使用一般的電子式變壓器~
100~240V AC to 12V DC
來替代~
塞得進去就可以了~
橋式二極體要拆掉~

至於您說的變壓器~
我也不清楚能不能用~

网友C:
可惜你在國外可惜你在國外,不然國際牌服務站應該可以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你在國外可惜你在國外,不然國際牌服務站應該可以處理。

是啊,不過老機器了,還是不想花太多錢。
我還有一台]SHARP DW-E10FT-W 待修
確定是控制版子壞掉,因為有一台一模一樣的交換就可以用了。
您之前在那篇也有回文,我猜也是單晶片那顆IC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一般的電子式變壓器~
100~240V AC to 12V DC
來替代~

感謝回覆,這倒是一個好方法
其實也有問過淘寶賣家定做變壓器
只不過在橋式整流後面還有一顆AN7805的voltage regulator
怕如果直接輸入12V純DC不知道會不會動,這有點擔心。
現在有想要打算用這顆來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

之前就是把版子上電,量的到輸入是110-120V ac 電壓,但是輸出端根本就量不到電壓,不管是 ...

你那個變壓器裡面應該有保險絲,所以才會量到斷路,但是保險絲是藏在裡面,要把膠帶撕開才看的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個變壓器裡面應該有保險絲,所以才會量到斷路,但是保險絲是藏在裡面,要把膠帶撕開才看的見。 ...

原來是這樣
不過之前在板子上面也量不到任何輸出,所以應該也是掛點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
不過之前在板子上面也量不到任何輸出,所以應該也是掛點了吧? ...

測量到變壓器斷線的情形很多人都以為變壓器線圈燒斷了,其實很多都是裡面有溫度保險絲,溫度太高就燒斷,只要把它換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可能小弟沒有說清楚

是要用220V ac to 24V ac的變壓器去替代這顆變壓器,但是還是會使用110V ac的電 ...

可以!! 因為變壓器本來就是靠砸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因為變壓器本來就是靠砸數比!!

感謝回覆,已經預定一顆 230V in 24V out 的變壓器,希望amazon明天送來的時候可以先測測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 因為變壓器本來就是靠砸數比!!

這樣的做法是電壓能符合,但是變壓器容量會少一半,例如原本110V 12V是100VA,那你用220V 24V來代用時,它要有200VA因為220V的線經比110V細,所以除非代用的變壓器容量夠大,不然也無法代用。

网友E:
直接買一顆12v變壓器並聯到c1電容接點試看看可能比較快,不然就將線圈與D1-D4二級體拆下來量測,看是否有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的做法是電壓能符合,但是變壓器容量會少一半,例如原本110V 12V是100VA,那你用220V 24V來代用時, ...

感謝wish大回覆,沒有錯,我把我新的那顆240V AC/24V DC放上去之後,可以啟動除濕機,但是就如同您說的,可能功率不夠,所以液晶顯示面板直接不夠清楚。後來直接把雙輸出並聯之後,還是不行。算了一下數學,兩個同時輸出才2.3VA,滿載的電流輸出頂多才96mA,還沒有算輸出效率。
少了一半電流的輸出,下場就是如果要直接切換到衣物強烈除濕,感覺就是沒有辦法順利切換,可能電流不夠大可以把realy打開。

已經買了一顆輸出可以500mA回來試試看~~想想真是經驗不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買一顆12v變壓器並聯到c1電容接點試看看可能比較快,不然就將線圈與D1-D4二級體拆下來量測,看是否有 ...

感謝回覆,之前已經量測過,四顆二極體導通電壓都是正常的

買一顆變壓器直接並聯到C1兩個接點也是好方法,上面有fireway大已經回過這樣的,不過講求完整性還是會想要用PCB針座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