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5-573G 忽然關機後就不開機,請求點位;電路圖

楼主(2022-09-16):
Acer E5-573G-51D8 筆電使用中忽然關機,之後就無法開機.
請問各位先進們,有點位圖;電路圖,可供檢修嗎?謝謝.
Model : ZRT ,板子上有的編號 : DAOZRTMB6DO REV

网友:
點位圖PDF
E5-573G V3-574G Quanta ZRT ZRTA DA0ZRTMB6D0 Boardview pdf.pdf (3.05 MB, 下載次數: 24)

電路圖
Acer Aspire E5-573G V3-574G Quanta ZRT ZRTA DA0ZRTMB6D0.pdf (1.27 MB, 下載次數: 18)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點位,電路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