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EM-42VA18D 有電視聲音無任何畫面

楼主(2022-09-16):
聲寶EM-42VA18D 有電視聲音無任何畫面

開機時SAMPO英文字的畫面也沒有秀出來,LED背光有一直亮著,有電視的聲音,就是沒任何畫面,

有好心大大可借邏輯版來測試嗎,如果是邏輯版(6870C-0401C)的問題我可跟大大購買

謝謝了

网友A:
這塊可以用修的 因為有通病短路問題  發這文也奇杷  先要用借來試看看 試好了才要購買 這邏輯? 呵呵  有這種善人嗎 ?除了好朋友之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可以用修的 因為有通病短路問題  發這文也奇杷  先要用借來試看看 試好了才要購買 這邏輯? 呵呵  有這 ...

感謝告知,忘了補上一句不是邏輯版的問題,這台可殺肉零件送給借測的好心大大

网友B:
我只看到那兩個220電感,不知跟我破損的10*10mm一不一樣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到那兩個220電感,不知跟我破損的10*10mm一不一樣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26-1 ...

量一下 約0.8CM

网友B:
那你的電感就是8*8mm的,比我的小一號。

以你的例子我想說一個很多年前痞酷網的案例,以前有位在論壇很活躍的會員,他如果看到你的發帖,他會表示願意把板子借給你測,當他把板子寄給你後,你裝上測試發現就修好了,那接下來就是價格問題,如果價格你同意就成交,功德圓滿100分。
那如果價格不滿意呢?你把板子退給他,他收到後換他上電測試,結果他說這片板子是壞的,意思就是你把它弄壞了要賠償,那你要怎麼說?
這不是假設的事情喔!這是真實的事情,我相信老會員就知道主角是誰?不過我們不用再討論往事。
或許你會說,那先講好價錢......,可以,你講好價錢後他把板子寄給你,結果你一上電測發現電視好了,你把錢轉給他,這樣也是功德圓滿100分。
那如果是沒好呢?你把板子退給他,他收到後換他上電測試,結果他說這片板子是壞的,意思就是你把它弄壞了,你要賠償......那意思是不是一樣?
有人在論壇受了委曲會上來論壇公開上說,有人則是悶在心裡,選擇公開說的大家也無法判定到底是A會員寄壞的板子給B會員,還是B會員弄壞板子要退給A會員?

快樂人講的比較"直接",不過他說的是對的,以你的例子來說,你要"先借"別人的板子最好先有對方交情做後盾,那不管你測了是好是壞?最後是購買或贈送等等都比較不會有爭議。
有沒有這種善人?有!一定有!為數還不少,只是看你跟他的交情熟到什麼程度而已。

上個月會員leo.rain 在修一台大金變頻冷氣的控制板,發現裡面一顆功率IGBT 燒了,他上淘寶網買零件(4樓那10片小充電板就是當時請他一併購買的),他跟我說賣家也有賣跟他在修這片同型號"不知好壞"的控制板,一片130元人民幣不知道該不該買?我回覆他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買,結果他就買了,過幾天他告訴我120元那片控制板是壞的,但是那片是IGBT 跟橋式整流燒壞,他換了這兩個之後就好了,反而是原本那片把IGBT 換上後也無法修復。

我是不知道你這片邏輯板要多少錢?不貴的話我是覺得買下賭看看比較省事,如果測試之後不是邏輯板壞,那你再把它賣了。你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電感就是8*8mm的,比我的小一號。

以你的例子我想說一個很多年前痞酷網的案例,以前有位在論壇很 ...

借板子測應該不是沒風險
借的板子有可能因其他組件故障沒排除而燒毀
所以會很有爭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電感就是8*8mm的,比我的小一號。

以你的例子我想說一個很多年前痞酷網的案例,以前有位在論壇很 ...

感謝大大的提醒

不知我圖中測試出來的有哪個地方有問題,還是這板子是正常是壞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提醒

不知我圖中測試出來的有哪個地方有問題,還是這板子是正常是壞面板

我只能告訴你用借板子的方式有問題,但是我不確定你的電視那裡有問題,這個看會員中有沒有修過這台的人來解答,不過即使有人回答那是邏輯板的問題,也不一定就是100%喔!維修就是原理及經驗告訴技師從那裡查修,如果不是這裡的問題就繼續往下查.......,誰能保證"一定"就是那個問題?
如果你有追根究底及冒險的精神,那買一片邏輯板回來一試你的疑問就解開了。
或者整台給會員修,修好之後你再問他是壞那裡?這樣你的疑問也解開了。

网友C:
有試將左邊4p軟排線拔掉試看看嗎,有遇過拔掉光控畫面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試將左邊4p軟排線拔掉試看看嗎,有遇過拔掉光控畫面就正常

感謝告知狀況ㄧ樣

网友:
耳朵的问题,撕耳朵

网友:
把他給我腌了,哈哈

网友(2022-10-27):
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小弟到此看熱鬧,熱鬧看久了,看是能否懂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