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 Z1 attila S 換輪胎

楼主(2022-09-18):
車頭照

名詞特寫
側面照
這是空濾位置
輪胎都磨平了

藏在最裡面
單線式的含氧感知器
手機的照相功能,很好用的,記錄一下,怎麼拆,就怎麼裝

先拆這三顆
後拆這些螺絲
這也有一個套筒
注意套筒方向
使用工具換胎
這避震早該拆了,比較好拆裝輪胎
檢查墊片,還在
接下來,裝回去就好了,試車,交車

网友A:
恭喜完修,您也碰到了,小弟經驗後輪雙避震的車,排氣管側那隻哭兄不拆下來會卡到後輪

單線式的含氧感知器,接地端的線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您也碰到了,小弟經驗後輪雙避震的車,排氣管側那隻哭兄不拆下來會卡到後輪

單線式的含氧感知器 ...

順著含氧感知器往回找,就會找到了,因為檔住了,很難怕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