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機械硬碟,沒運轉時,磁頭停在碟片內側還是碟片外較佳?

楼主(2022-09-19):
最近一個2.5吋640GB的發生啟動不良,通電後就只聽到哼哼幾聲就不動了,想說壞了就拆開看看,他這個品牌碟片不運轉時,磁頭是偏到碟片外的,通電碟片啟動後磁頭才從外面停止處移到碟片內,問題是它卡在碟片最外側,沒有偏轉到外面的停止位置,最後我手動將磁頭移到外側,硬碟也順利啟動,裝上電腦也抓的到硬碟.......

但是,要從硬碟拷貝檔案出來卻是拷貝很久(我也心知肚明此硬碟不保矣),直接重新啟動電腦,很好....抓不到了。

現在硬碟只剩三家廠商在生產,好像有兩家是硬碟不運轉磁頭是停在碟片外的,有一家看YOUTUBE上的救援影片,不運轉磁頭是停在碟片最內側,如果以機械結構來說,到底不運轉時,磁頭停在碟片內側或是碟片外較佳?

順便想請教各位大大,使用硬碟經驗,哪家的壽命較長?

网友A:
Q:哪家壽命長?

說不準,純粹機率問題。
手邊Toshiba最耐用,傳統硬碟成本低,多備份在意的資料會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哪家壽命長?

說不準,純粹機率問題。

ㄚ三哥由於以前有在做回收的朋友,在非專業(專業=以電腦維生)的領域來說,我大大小小硬碟加起來應該是最多的了,(都比我的年齡還多了),常用的硬碟其實都是有瑕疵的,平時會有多顆備份的硬碟,所以是不怕資料遺失的。

雖然硬碟多,遇到壞掉了還是挺不爽的...........

補一下壞掉的硬碟圖片。

网友:
幾年前用過一批約十來顆3.5吋 500G傳統碟,東芝壞軌快,WD易暴斃,希捷容易抓不到,日立算是穩穩。

目前機械碟用希捷 NAS狼 4T,想說有3年資料救援,壞了也比較不怕,至今時數七千,平時不關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