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技嘉GV-R726XOC-2GD REV:3.0點位圖電路圖

楼主(2022-09-19):
求助技嘉GV-R726XOC-2GD REV:3.0點位圖電路圖

目前是核心背面腐蝕~一些電阻電容掉件
貼片電阻量不到阻值或噴飛了~XD
求點位圖或電路圖方便補件~拜託各位大大了
圖片來源為技嘉網站

楼主:
這張卡原本是可以開機進系統的,但是一燒機測試就當機黑屏
目前發現背面幾個電阻氧化發黑電阻是量不到阻值~一用力測量就噴飛了
電容也是一摳就掉了,目前沒有點位電路圖可以查看料號補件
只能希望有此卡的網友幫忙看是否能測量該點位零件阻值容值給我,
雖然希望很渺茫,還是謝謝大家了。

楼主:
感覺有點機會了,剛剛查詢華碩R7 26X點位圖感覺居然差不多
驗證了一些點位的阻值居然也是相同的
看來我得大膽的將華碩的套用上去~
不過R2003跟R2004的點位居然是0402規格60.4R 1%的精度.......這麼特殊
看來又得上網買零件來試試看了

网友A:
你有沒有注意  這就在 DDR3/4/5 位置上
既然是顯卡它的多個DDRx 線路會有極高相同複製特徵  ... 我加圈加框起的地方

而且 你研究一下 DDRx  的PIN腳功能 ...   有差動線只有  CLOCK  (+/-)

這兩電阻 是 差動線的 終端阻抗   用1% 是為了正負平衡
終端電阻位置盡可能接近  CK接受端 DDRx 的PIN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沒有注意  這就在 DDR3/4/5 位置上
既然是顯卡它的多個DDRx 線路會有極高相同複製特徵  ... 我加圈 ...

感謝SIMON大大的指導~雖然後半段有點深奧~但是相同複製的特徵倒是也讓我看出來了
真的是大大的功力比較好~小弟虛心受教了~
之前才修好一張R9 270的顯示卡~就是記憶體問題~
因為發現是記憶體顆粒位置問題~所以比較之後才發現問題點
這張卡因為掉件的那兩條方波形狀的線條好像通往核心,所以以為跟核心有關~
忘記拆下散熱風扇確實的比較AB面的位置來比較跟跑線路
而大大您不用看正面就能看出端倪~小弟真是佩服呀~!感謝您。

网友A:
有興趣可以再翻翻  其他顯示卡線路圖
各家各代顯示卡  有關DDR3/4/5 CLOCK  (+/-)線路終端電阻
數值是如何?  又是怎接的?

願意的話  再額外看不相關的 VREF  電阻電壓設定  就當研究DDR線路

再升級就是 小幅微跨  研究其他產品種類公板 比較DDR3 線路 接法
機上盒/桌機記憶體....

顯示卡|記憶體教學文獻 https://bbs.pigoo.com/forum-22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興趣可以再翻翻  其他顯示卡線路圖
各家各代顯示卡  有關DDR3/4/5 CLOCK  (+/-)線路終端電阻
數值是如 ...

謝謝SIMON大大~有空再來研究看看喔!

楼主:
經過幾天努力地找料件~終於在一塊料版上找到該電阻了
補上電阻及電容後~已經可以正常進系統燒雞烤了15分鐘也正常了

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忙~這張卡完修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