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32BT15D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2-09-20):
SAMPO EM-32BT15D 液晶電視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SAMPO EM-32BT15D

2.故障情形~插電後待機紅燈不亮,以功率錶檢測完全不過電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LED升壓恆流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先測試AC輸入保險絲250V/3.15A燒斷不通

8.往後查電路目視C415(331K/1KV)高壓電容燒穿

9.QW1 JCS7N65FB(N-MOS 650V/7A),D/S極打穿短路

10.拆一顆FMH06N90E(N-MOS 900V/6A)代用

11.故障零件更換備品後,上電測試待機電壓3.3V出現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SAMPO EM-32BT15D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SAMPO%2BEM-32BT15D

{n_048:}

网友:
現在的電視也都是大量集成化,裡面跟筆電一樣,打開一看就覺得很不值錢~~~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wet大液晶電視維修案例圖文並茂、解說分明,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