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該放棄維修的熱情了

楼主(2022-09-21):
我是一個自學~目前只想修電腦主機板跟顯示卡的新手~(什麼都不會就不要學太多種)
很高興發現痞酷網這個平台~讓我學到很多也獲得很多~
更是非常感謝獅子魚大大~您真的算是我目前在痞酷網裡面如恩師般了
不但教導~還提供很多寶貴的資源!
今天我不禁仔細地想了一下~是否該放棄維修主機板跟顯示卡這些熱情了
雖然有修好幾片主板跟顯卡,但都是舊的東西了~
總是想著說~先從舊的二手的壞的來學~免得將來弄壞了比較新的跟貴的
但是現在發現台灣維修資源取得不易~零件取得困難~
我又是新手沒有什麼電路基礎~雖然上網視頻學了一些維修基礎會測量一些
但~~~沒有了點位圖跟電路圖我還能做什麼。。。。。
因此目前慢慢趨向於放棄了~不要再搞了~~
真悲傷!!不知道怎麼辦了~~無奈~~~

网友:
自學維修就當興趣就好

网友A:
電子產品不是只有電腦,基本原理都相通的,沒圖有沒圖的辦法,10多年前PIGOO開站,也很少有電路圖這類東西,前輩不也都修得起來,只要熱情依舊,沒啥不能修的

网友B:
有的人維修是工作,有的人興趣是維修,當工作的人不一定有興趣,有興趣也不一定當工作,電子這行我數十年來是工作,退休前創立痞酷網,不用當工作了,沒有人催促什麼時間完工,這兩年我聽從醫生的建議,用另一種興趣的心態切入,好像也有某種程度的樂趣,以前不曾正眼瞧上一眼的東西,現在好像也能把玩好幾天。
我常常用一列火車來形容痞酷網,當然我就是那個司機,我要把車開到那裡好像也不重要,有興趣的乘客歡迎你上車,不用花錢買車票,車掌小姐還會免費不定時發放紀念小物,車上的乘客幾乎都跟你有相同興趣,誰說電子論壇一定要講電子?只要你願意開口,應該都有人會與你天南地北話當年勇,興趣被現實澆熄了也好,時間不允許了也罷,隨時可以下車,只要這列火車還在行駛,我們期待下一次的重逢。

网友:
真的有興趣就去職訓局練基本功吧,
小弟也不是電子跟維修的從業人員,
只是在小公司資訊兼水電兼總務,
在痞酷網也偷學到很多招,
小東西可以自己修,
大東西要知道壞什麼,
然後去找對的人來修,
畢竟術業有專攻,
這邊什麼專業人士都有,
刀子都磨的很利,
但其中我最欣賞的業餘人士(電子相關),
就屬康大了,
實作派中的小能手,
可以去拜讀一下康大的帖子,
小弟我在裏面能感受到熱情,
沒有的話,
當作被小弟騙了,
看看大神的作品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子產品不是只有電腦,基本原理都相通的,沒圖有沒圖的辦法,10多年前PIGOO開站,也很少有電路圖這類東西 ...

有!以前痞酷網有很多主機板的電路圖,點位圖,各家的都有,我認識的朋友有的就是在各大廠任職,他們會提供給我電路圖,我還記得我有一次發一個筆電的電路圖,論壇有一位會員就在那家公司任職,他上來問我為什麼才上市一星期的筆電我就有電路圖?那時甚至大陸的迅維網都曾向我索取新版的電路圖,那個版區叫什麼寶藏我忘了,寶藏版我當時設定除了是要痞酷會員外,還需具備一個什麼權限才能下載,因為朋友提供給我電路圖的時候就要求不要公開,在寶藏區一般會員無法下載,還能符合這個要求。

直到有一天某位會員對我有意見,就放話要去檢舉......,其實痞酷網沒有營利,我請朋友提供會員維修的電路圖我並沒有任何好處,有好處的是有需要的會員,如果因為對我有意見就檢舉,為了不造成朋友困擾,那我就關閉寶藏區就好了,這就是寶藏版消失的原因。

論壇有主機板、筆電、顯卡的電路圖也沒什麼,各家大小家電也有,包括日本變頻冷氣的電路圖跟Firmware 都有.......。

网友:
維修當成興趣,不要有負擔,最主要是物品的來源,如果有作回收的朋友是最好的,但是關係要拿捏好,像我被過河拆橋就慘兮兮。

网友C:
我已經放棄走維修當飯吃的目標,純粹當興趣,略懂略懂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經放棄走維修當飯吃的目標,純粹當興趣,略懂略懂就好^^

靠維修吃飯是真的不靠譜,因為很多人不懂專業的價值,所以真的是當興趣就好,要靠維修吃飯就要專精一種,才比較有機會賺到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給我的建議~本身就沒有想要靠維修來為生
所以當興趣就好,有就修看看,沒有就乾晾一旁了。

网友:
维修热情是有的。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人老了……做什么都力不从心。眼花、手抖、腰背酸痛、健忘……都制约了自己的热情。一直希望能有个幸福安详快乐的晚年,但是爱好生生被时间剥夺,无异于是人生最大的悲哀。看来,人生要做的事的确按时间段来的,强求不得。到了年纪,还是多关心自己及家人的健康才好,多陪陪家人,多出去走走。人生路长、也短,合理利用最后的时间才是上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給我的建議~本身就沒有想要靠維修來為生
所以當興趣就好,有就修看看,沒有就乾晾一旁了。

對岸數碼之家論譠有一句順口溜,
一陣操作猛如虎,
再看地攤兩毛五.
修好了或改好了之後的下場通常都是放在角落吃灰,
開心就好.

网友:
感謝vivianshe大捧場,小時候的志願,想學電機(當時的認知;電子控制機械)可惜未能如願,導致不學無術,忙碌過大半輩子,現在老了,幸運在這得到前輩老師們的提攜,學到一些皮毛,,總算圓夢了,感恩~~~

我個人認為,不管是否有收穫,也不要放棄學習機會,充實好自己,有幸運機會來時,才有能力獲得成果。尤其年輕人,能多方面學習專長,也許在無意中所見,而發揮靈感,創造別人沒有想到的發明,那種樂趣是別人無法體會的,不要氣餒,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岸數碼之家論譠有一句順口溜,
一陣操作猛如虎,
再看地攤兩毛五.

嗯!好像真的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人維修是工作,有的人興趣是維修,當工作的人不一定有興趣,有興趣也不一定當工作,電子這行我數十年來是 ...

這列火車要長久行駛,家庭成員要記得常來餵狗

网友E:
要看樓主您的需求,以維生來說,維修這條路不好走,再加上個體戶不容易取得必要資訊,除非您從事的是高端高利潤設備維修,或是技術跟工具裝備必須相輔相成的維修項目,不然最好當成副業

像小弟就都修人情的,不然就修自用的,少了壓力,相對裝備就買不太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樓主您的需求,以維生來說,維修這條路不好走,再加上個體戶不容易取得必要資訊,除非您從事的是高端高 ...

是呀~現在真的只是當興趣~也不會靠這方面來維生~
裝備要買真的心很癢呀!!
零件取得也太不容易了~
目前0402 60.4R 1%的電阻還買不到XD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呀~現在真的只是當興趣~也不會靠這方面來維生~
裝備要買真的心很癢呀!!
零件取得也太不容易了~

0402 62R 可以嗎? (應該不可以)

0402 120R 好嗎? (兩顆擠一下應該可以)

大大若取得不易,小弟可以無償寄出

但,要等我下週二解隔離...

楼主:
引用 网友F:
0402 62R 可以嗎? (應該不可以)

請問一下JUMP大大~
是將兩顆120R的裝在一個60.4R的位置上的意思嗎??

网友:
每個人對於維修的意義看法不同...

而意義是我們自己去定義的

有些人很有天份,也恰好可以利用天份賺錢

有些人單純只是享受維修的樂趣和過程,即便技術沒有很專精

但是願意花時間慢慢摸索

我就是屬於後者....

至於板大說的放棄,如果板大靠維修賺錢,要放棄勢必要轉換跑道

如果只是跟我一樣屬於後者,那更簡單....找一個興趣替代,例如釣魚

网友G:
維修當作樂趣就好,很難當本業XD
對我還說維修最大樂趣在於
用低價買故障品,修復成功後那個成就感滿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維修當作樂趣就好,很難當本業XD
對我還說維修最大樂趣在於
用低價買故障品,修復成功後那個成就感滿滿 ...

是呀~慢慢調適過來了~當作樂趣就好
真的是修復那種激動~滿滿的成就感跟開心呀!
開機~~~屏幕點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現在真的只是當興趣~也不會靠這方面來維生~
裝備要買真的心很癢呀!!
零件取得也太不容易了~

全世界現在主動 被動元件幾乎都缺料 我們公司也買不到 妳買不到是正常的

在空間的許可下 不見得非得用 0402 60.4R 用0603 側的過來焊接也是一種方式

网友:
沒有電路圖 那就還原電路圖!!!

我們公司很多案子 都是買別人公司機器來抄板的

就是一條線一條線慢慢量 用佈線軟體把線路記下來 就能成功還原了

要花的就是時間跟耐心

网友(2022-11-10):
我覺得興趣就好好繼續摸索
興趣真的不能當飯吃~~
但說真的 初學者從0開始慢慢學起來真的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