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一顆螺絲 一家3口電費「暴增到9千」屋主氣炸

楼主(2022-09-21):
只因一顆螺絲 一家3口電費「暴增到9千」屋主氣炸

覺得不可能,電能不可能沒有發熱消耗就不見了
有甚麼其他可能的原因?

网友:
幫你上影片

网友A:
有一些可能會造成新手誤會的地方

電阻誰比較大?A 一條臨時接地銅棒 vs B 整面牆

已經漏電了,何時會跳電?
NFB什麼時候會跳?只有到達設計的電流才會跳

名詞精準度那倒是還好,被稱為漏電NFB

网友:
沒有其它原因,就是漏電了

發勢在整個迴路上,看哪個點散熱不良,就會從那邊開始升溫最快,直到火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可能會造成新手誤會的地方

電阻誰比較大?A 一條臨時接地銅棒 vs B 整面牆

整面牆也要剛好電源盒鎖到鋼筋上才有接地的作用

如果電源盒沒接觸到鋼筋只接觸到水泥面,即使螺絲碰到電線頂多只是螺絲會電人
沒迴路電表不太會跑吧!這種情況比較多我也碰過也沒爆表啊!

沒把問題說清楚,只用一個螺絲+漏電有譁眾取寵的嫌疑嚇死人

楼主:
影片金屬燈盒是固定在水泥牆面上會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面牆也要剛好電源盒鎖到鋼筋上才有接地的作用

如果電源盒沒接觸到鋼筋只接觸到水泥面,即使螺絲碰到電 ...

>沒把問題說清楚,只用一個螺絲+漏電有譁眾取寵的嫌疑嚇死人

對,yt生態,和新聞節目一樣,總是要有個『可看點』

水泥雖然是不良導體,要在這邊解釋的話,只有做更多的『假設』
1.裡面有鋼筋
2.含導電成份的水泥(抗靜電用途)
3.牆面表面有水

网友B:
還好了8000就抓到問題,小弟碰過老磚牆會滲水,加上電線漏電,連下幾天雨牆壁表面一層水汽,手摸還會觸電麻麻的

萬一業主心臟不好或是有裝節律器,這一麻可能就撚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好了8000就抓到問題,小弟碰過老磚牆會滲水,加上電線漏電,連下幾天雨牆壁表面一層水汽,手摸還會觸電麻 ...

之前在對岸工作時聽那邊的鄉民講,
他們住一個老舊的小區,
一樓入口那邊電燈總是忽明忽暗,
只要有狗經過那邊總會對著空氣狂吠,
久了大家都以為有髒東西,
後來有一天終於揪出阿飄的真面目,
結果就是電線破皮漏電,
所以電燈忽明忽暗,
狗子沒穿鞋走就去就被電一下,
國罵兩句吠兩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把問題說清楚,只用一個螺絲+漏電有譁眾取寵的嫌疑嚇死人

對,yt生態,和新聞節目一樣,總是要有個『 ...

別忘了YT點閱率是可以分贓A錢的

很多YOUTUBER為了A錢可是不擇手段騙人點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別忘了YT點閱率是可以分贓A錢的

很多YOUTUBER為了A錢可是不擇手段騙人點閱 ...

這種商業手法大家看看就好~~~

看影片大家比較不容易動腦"思考",就囫圇吞棗被人牽著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商業手法大家看看就好~~~

看影片大家比較不容易動腦"思考",就囫圇吞棗被人牽著走~~~ ...

現在無腦就囫圇吞棗被人牽著走很多

詐騙事件不是很多層出不窮老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