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7P 耗電異常,容易沒電

楼主(2022-09-21):
考量到這是隻備用機,送出去維修價錢不符合效益,自己打開處理
這支手機很少開機,充飽電,不到5天就沒電(電池更換兩顆了,狀況一樣,懷疑是不是主板有漏電??)
手機功能都正常,沒有異常發燙等問題。

掛上電源供應器後,未開機前,大概耗電20mA  <--不確定這樣對不對??
開機過程中,有出現1~2A以上的耗電   <--這是正確的嗎?
關閉螢幕待機, 0.5A的耗電量(不確定背景在幹嘛)   <--這是正確的嗎?
關機後,又回到20mA耗電

网友A:
那就是代表有漏電
需查修PP_VDD_MAIN上有連接的IC

開機峰值電壓會上到1~2A是正常的
待機時開啟飛航模式,過幾分鐘後正常都能低於10m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代表有漏電
需查修PP_VDD_MAIN上有連接的IC

我將手機進入飛航模式,耗電量約22mA
https://www.youtube.com/shorts/JpUHLUFYmDA

關機大約20mA。

20mA*24H=480mAH 一天耗電量
假設電池 2900mAH

這樣
2900/480 大約等於6。
也就是關機一星期就會完全沒電,這數據會不會太少? 算是有漏電異常??

印象中,新買IPhone收到時都還有50%,假設是這樣的話,從製造到客戶手上,都超過10天,那我這樣的關機電流應該算是異常吧?

楼主:
[詢問]有人在迅維網(chinafix)有帳號嗎?
可以幫忙下載附件嗎?  謝謝!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3233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詢問]有人在迅維網(chinafix)有帳號嗎?
可以幫忙下載附件嗎?  謝謝!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 ...

加油~

iPhone7 plus 對地電阻.rar (789.74 KB, 下載次數: 8)
iphone7 4.7 對地電阻.rar (851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
最近手邊剛好有一台7 Plus,順便拆開測試給你看

送電後關機狀態時,耗電電流約2mA

開機後進入待機狀態,最低約6mA左右

供你參考

网友:
然後我個人猜測,會漏電八九成是"GSMPA_RFˊ"這顆IC所引起的

主機板實際檢查是否有明顯燒毀的情形,把它給拆卸下來或是換顆新的試試

楼主:
電池座打阻為下,和提供的有點不一樣。  我反而有點看不懂提供的打阻檔案。

下載的檔案

下載的檔案

上圖為迅修網提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座打阻為下,和提供的有點不一樣。  我反而有點看不懂提供的打阻檔案。

紅錶筆接GND,黑錶筆測量出來的值就是“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錶筆接GND,黑錶筆測量出來的值就是“阻值”

請教,八樓最後一張阻值表,有紅色、黑色,是兩種阻值的意思?
我量測到的阻值488,該看哪ˊ種顏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八樓最後一張阻值表,有紅色、黑色,是兩種阻值的意思?
我量測到的阻值488,該看哪ˊ種顏色? ...

上面有註記是兩種不同的電表測量出來的阻值

數值會因為不同主機板、溫溼度造成變化,主要就單純去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