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H-NE41 吹風機無反應故障 Part Ⅱ

楼主(2022-09-22):
上一篇因為缺溫度保險絲,所以就先擱置︰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24-1-1.html

今天溫度保險絲到貨了,所以撥空維修一下,剪下燒斷的溫度保險絲,這個是142℃ 15A,請注意!這種溫度保險絲有分10A跟15A兩種,大部份電子材料行都是賣10A比較多,不過原本是15A就買15A就對了。

原本要打鉚釘的,不過這個地點實在太難搞,所以我就用螺絲鎖的方式處理,這個方法很久以前我也有在痞酷網用過。

看不清楚吧!換個角度就清楚了。

溫度保險絲一端在發熱線中間,這裡溫度很高一定要壓接,另一端是在冷風入口,這裡溫度較低,先用焊接處理即可。
開始組合,我大概組合了快一個鐘頭才搞定,因為距離拆開已經10天,當初怎麼拆的過程我已遺忘的差不多了,只能一邊回想一邊試,慢慢再裝回來。
上市電試吹我烏溜溜的秀髮看看~~~~~

吹衛生紙比較清楚啦!

大家請ㄍㄨㄤˇ ㄍㄠˋ  鼓勵~~~~~

网友:
這才叫做大材小用

网友:
明明是光頭和尚,哪來烏溜溜的秀髮...

网友:
看到老大這篇才想起我也還有兩隻沒修
想說吹風機都還夠用就擺著
我看等哪天想到就變古董了

网友A:
恭喜老大找到方法交差!话说电吹风风机降压电阻丝绕的那段白色材料是不是石棉?时间久了它们很容易分解,一碰就碎,散开来变得窸窸窣窣,吹头发时吸入人体有没健康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老大找到方法交差!话说电吹风风机降压电阻丝绕的那段白色材料是不是石棉?时间久了它们很容易分解,一 ...

我倒是沒有注意你說的降壓電阻絲在那裡?不過石棉很久以前因為歸類在致癌物後就禁止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沒有注意你說的降壓電阻絲在那裡?不過石棉很久以前因為歸類在致癌物後就禁止使用了。 ...

老大,就是图中的那段。

网友B:
wish不買鉚釘機嗎?

https://www.super-i.net/machine.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sh不買鉚釘機嗎?

https://www.super-i.net/machine.html

這家服務比一般再一般般些,建議若要買要多比幾家,畢竟現在錢不好賺,省一點是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