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H77-D3H開機卡故障碼72

楼主(2022-09-23):
故障情形:原本主板上電不裝記憶體會有嗶嗶聲,裝記憶體後不開機,無法進入BIOS,拆下BIOS重燒後除錯卡會卡在72,請問是BIOS燒的方式錯誤嗎?
燒錄器用RT809F,兩顆都拆下後重燒

网友A:
你把BIOS拆下來把資料讀出來 跟你燒錄的檔案比較一下 就知道有沒有燒錄錯誤

网友B:
我個人的維修方式是~既然可以上電~會先測量各路供電是否出全
缺哪一項供電就查哪一路缺電的原因
供電如果出全了還不開機就先重新燒錄BIOS
燒錄BIOS用智能識別 Smart ID的時候,有時會誤判IC名稱要自己核對一下
否則確實會燒錄完後無法開機。
燒錄之前我都會備份舊BIOS,燒錄後會稍微比對校驗緩衝區內容的差別
以上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個人的維修方式是~既然可以上電~會先測量各路供電是否出全
缺哪一項供電就查哪一路缺電的原因
供電如果出 ...

好的,我再試試看,謝謝jkpigoo大大提供方向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BIOS拆下來把資料讀出來 跟你燒錄的檔案比較一下 就知道有沒有燒錄錯誤 ...

謝謝獅子魚大大
抱歉,回復有點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