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量測值

楼主(2022-09-23):
大家好
如圖所示, 基本電路如圖片內上方
就我有限的知識理解, 若 B 極空接不通電, E/C 是不會導通 (電晶體也許會有漏電)

下方是我用麵包板測試的狀況,
在 B 極是 NC 的情況下
以紅色路線量測, 大約是0.1~0.2V
以黑色點量竟然高達1.68~1.75V

想請教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是我量測的方式不對?
還是因為電晶體品質不良的漏電?

我的目的是像圖二做電壓量測, 然後發line通知

圖一

圖二

補充內容 (2022-9-23 03:26 PM):
#電晶體開關電路

補充內容 (2022-9-26 10:25 AM):
用便宜的 bother YH-600B 三用電錶

网友A:
1.你的圖1電壓是用什麼電表量的?
2.圖2到底是在量什麼?

网友B:
把電表 兩端 用Rb(black黑), Rr(red紅) 代替 應該可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圖1電壓是用什麼電表量的?
2.圖2到底是在量什麼?

1.便宜的 bother YH-600B 三用電錶
2.從 ESP32 量 1.5v 電壓, 就是當 B 極導通, ESP32 可以量 1.5V 電壓

我後來參考 wish 大的電晶體開關教學, 不知道是不是我共用電源造成的量測問題?

我找到我錯的原因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電表 兩端 用Rb(black黑), Rr(red紅) 代替 應該可求解

不太懂意思

我找到我錯的原因了, 謝謝!

网友C:
紅色回路因為 led 回路是開路,所以量測到的是電晶體的 Iceo 經過電表內阻所得到的值。是對的。
黑色回路因為 led 是有回路的,量測到的不是純電阻網路。是加上 led 的導通電壓值。也是對的。

楼主(2022-10-25):
引用 网友C:
紅色回路因為 led 回路是開路,所以量測到的是電晶體的 Iceo 經過電表內阻所得到的值。是對的。
黑色回路因 ...

原來紅色是電晶體的 iceo 經過電表內阻所得到的值, 感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