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YO SMT-K42AE3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畫面偏白,維修實例

楼主(2022-09-24):
SANYO SMT-K42AE3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畫面偏白,維修實例

1.型號:SANYO SMT-K42AE3

2.背板外殼

3.故障情形: 原始故障是電視畫面下方約1/5處畫面偏白,
照片是我PS模擬照,實際故障照片在同事手機中看過,
這是他高雄老家電視,請來家電業者,判定面板NG,
建議換機,於是買了新機,

故障機則載來新竹拜大神,希望有機會復活,
於是來到我這兒 XD

到了我手上,變成插電指示燈綠燈不開機,
按電源鍵,有時可由綠燈轉紅燈,
紅燈時耗電約0.XXW,綠燈約7.XW,
原以為是背光壞,

4.拆後蓋

5.按鍵除了電源鍵勉強可用,其餘按鍵幾乎都是開路,

6.主板中紅圈處電容凸起失效,

7.220UF 16V電容凸起,

8.主板上的兩顆1117低壓差穩壓電路,
(EH16A經查是輸出3.3V的1117),

9.產生5VSB的AP3502E(DC-DC buck converter),
腳位功能同IT76630,

10.先換電容+按鍵,
除了160V以上的高壓電容外,其餘全換,
(此版的高壓電容,經查是長壽命型號)

11.綠燈不開機問題,查維修實例,必須檢查5VSB、2.4V、3.3V、1.8V,
最後查出5VSB異常,只有4.2V,
且綠燈一會兒會自動斷電,必須重新開關電源or拔插頭,才能再出現綠燈,
AP3502E換為IT76630,輸入12V,輸出還是4.x V,
拆下回授電阻量測,分別是10 Kohm和2.2 Kohm,
輸出應為0.925*(10+2.2)/2.2=5.12V,
搞不清楚是換上的IT76630有問題or回授電阻有問題,

電阻焊回,又換回AP3502E,輸出5V了,

12.全部排線用接點清潔劑(異丙醇)擦過,
開機,畫面完全正常(用手機投屏器當訊號源),
原本同事說的畫面偏白故障消失,
(不確定原本畫面偏白故障到底是電容or排線問題,
總之,修復)

13.外殼鎖回後,發現多了一支螺絲,
又拆開外殼,還是找不到哪邊漏了,噗~

网友A:
感謝分享, 排線用接點可使用的清潔劑(異丙醇),剛好在你這篇找到,我自己用錯方法,毀了一個筆電鍵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排線用接點可使用的清潔劑(異丙醇),剛好在你這篇找到,我自己用錯方法,毀了一個筆電鍵盤 ...

異丙醇還可作為洗板水,清潔電路板上的助焊劑,
包括所謂的"煞車碟盤清潔劑",其實也是異丙醇,
買大包裝較划算!(pigoo站內亦有售)
我買桶裝,然後用PP材質噴瓶分裝使用,

要注意不能噴到螢幕邊緣,
會由邊緣滲進液晶玻璃,造成不會消失的水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異丙醇還可作為洗板水,清潔電路板上的助焊劑,
包括所謂的"煞車碟盤清潔劑",其實也是異丙醇,
買大包裝 ...

我大都是只用棉花棒
可以做洗板水,那它和洗板水的差異是什麼?什麼狀況下不能用異丙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都是只用棉花棒
可以做洗板水,那它和洗板水的差異是什麼?什麼狀況下不能用異丙醇? ...

洗板水只是通稱,沒有固定成分,
有些洗板水有強烈刺鼻味,
異丙醇就沒這兒問題,(至少我google後發現異丙醇有毒,但不是劇毒)
pigoo站內的異丙醇,品名就是洗板水,

有些用去漬油來清洗助焊劑,
去漬油含苯,(苯是致癌物)
異丙醇相對安全多,異丙醇當洗板水時,
只要在電路板表面噴上一點,用小牙刷去刷,
殘存助焊劑會因毛細作用被吸附在毛刷上,電路板就乾淨了,
毛刷再用異丙醇噴濕,用擦手紙去擦毛刷,
助焊劑就會轉移到紙上,毛刷也恢復乾淨,
可以重複使用了,

甚麼地方不能用異丙醇?
有極少數塑膠還是會被異丙醇溶解,
皮椅色料也會被酒精和異丙醇擦掉,
使用前要稍微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板水只是通稱,沒有固定成分,
有些洗板水有強烈刺鼻味,
異丙醇就沒這兒問題,(至少我google後發現異 ...

感謝您的回覆
我現在是都用95%的酒精,但感覺起來洗不乾淨,而且最後IC的腳縫都會卡些黏黏黃黃,看來是我的刷完後牙刷沒處理的關係.
我有一片顯卡,還因為刷不乾淨,太髒了,就乾脆用RO水洗,然後用汽炸鍋烤乾,結果竟然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