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ANPON VH600 雷射水平儀雷射光不發射維修實例

楼主(2022-09-24):
DANPON VH600 雷射水平儀雷射光不發射維修實例

1.型號:VH600

產品詳情
        4垂直1水平

        5mW Laser高亮度雷射.

        機身可360度旋轉,附微調功能.

        +-3度補正角度,過傾閃爍警示功能.

        電池3號*4顆

        重量:1kg

2.開機後電源LED綠燈亮起,按雷射光束切換按鈕無光源發出

3.拆開外殼目視檢查內部一遍,發現一條超細漆包線斷掉,焊接回去後開機就正常了

4.1H~水平

5.1H+1V~水平+垂直

6.1V~垂直

7.4V+1H~4垂直+水平

网友A:
細漆包線會斷掉 應該是重力碰撞或摔到造成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細漆包線會斷掉 應該是重力碰撞或摔到造成吧 ?

苦主說沒有摔到,買來只用一次隔很久要再用就掛了,姑且聽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苦主說沒有摔到,買來只用一次隔很久要再用就掛了,姑且聽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IEPty1dJ0#t=4m40s

應該是出廠焊接不良  一移動機構都會晃動

网友C:
全部換成鐵氟龍OK線是不是可以耐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IEPty1dJ0#t=4m40s

應該是出廠焊接不良  一移動機構都會晃動  ...

1.很有可能
2.移動機身應該關閉電源開關(有設計連動鎖定桿)鎖定懸吊機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換成鐵氟龍OK線是不是可以耐用很多?

感測總成是懸吊著,我想是減少感測的干擾(因為有這項功能~+-3度補正角度,過傾閃爍警示功能)。
用太粗的線會干擾平衡,會斷線我想是當初切線有損傷再焊接,才會晃沒幾次就斷掉。

网友D:
永遠都不壞,做這牌的廠商會倒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永遠都不壞,做這牌的廠商會倒店~~

德國製造好像不這麼想,聽說都希望你用一輩子,因為這樣你的阿孫也會買他們公司的產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1.很有可能
2.移動機身應該關閉電源開關(有設計連動鎖定桿)鎖定懸吊機構。 ...

設計上設想多點的產品
大多會加一個運輸移動鎖,操作用畢有固定機構可鎖付,避免攜行移動過程中產生撞擊損傷
消費品常見的像洗衣機\印表機\......是不是都常見有個固定開關或螺絲等
用意就是想避免移動過程中的自重慣性衝撞損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德國製造好像不這麼想,聽說都希望你用一輩子,因為這樣你的阿孫也會買他們公司的產品!! ...

可是現在的德國車可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