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表頭上這種連接器有人知道嗎?

楼主(2022-09-25):
我需要找表頭上這種連接器, 就我所知天底下的連接器千百種, 沒型號是很難找的
去google過, 上mouser, digikey, RS, 還有百年,
據百年人員說的應該是8mm的, 但他們只有一種這麼小的, 腳的排列不合
各網站找得到4p的大多呈梯型排列, 此外還有卡榫也不合
不知有沒有大大認得的?

网友:
看起來像小一號的航空插座

网友A:
猜的
Circular Metric Connectors
M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的
Circular Metric Connectors
M5

感謝, 很接近, 回頭看腳距合不合,
但這個的卡是單個的, 原來的是2個卡
如果找不到買一個回來改改看, 公座可能不用改可以直接插
只是530/pc真是貴

https://www.mouser.tw/ProductDetail/Amphenol-LTW/M5-04PFFP-SF7001?qs=TCDPyi3sCW2c%252BUdsdjDVIw%3D%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hopee.tw/Weroyal-Gx16-Butting-%E8%88%AA%E7%A9%BA%E5%85%AC%E9%80%A3%E6%8E%A5%E5%99%A8%E6%AF% ...

感謝!
這是GX-16, 母頭黑色部份外徑是12.5mm,
查到最小是GX-12, 外徑是9mm
有一種XS-10,外徑8.3mm
https://www.alibaba.com/product-detail/10mm-push-pull-circular-quick-connector_62135421684.html
估計如果有GX-8~10的話才有機會到5.5

网友C:
怎麼覺得像早期3.5吋HD外接盒的5V/12V雙電源插座

网友D:
第一個直覺反應是
如果只有一台,兩邊頭去買一組頭來換
(不一定要同規格,也可以超過四個點)

上網一查
手提式微電腦比電阻/溫度計 - HOTEC   HTC-203U
防潮等級  (Enclosure) IP65

※ 自動溫度補償,溫度補償運用非線性補償。

嗯, 接頭跟線可能都是特殊定作,不能亂換. 別亂出主意

想起並找到 約兩年前 類比電阻 溫度相關的討論文,參考看看
-----------------------------
請教 數位溫度表 PT100 和 DS18B20 的一些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03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麼覺得像早期3.5吋HD外接盒的5V/12V雙電源插座

有像,
但硬碟外接盒電源像PS2是公頭插的,
沒的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個直覺反應是
如果只有一台,兩邊頭去買一組頭來換
(不一定要同規格,也可以超過四個點)

感謝, 目前困擾的是連接器, RTD量測並非太難的議題

网友:
願意 挖洞 加裝一個比較好到手的連接器(並接原連接器),

額....這需要一定覺悟啊 !!

楼主:
估計其腳距應該是0.1"(2.54mm),
所以拿這個剪2p*2頂著用
2*40P雙排排針 180° P:2.54
https://ok.100y.com.tw/Goods/110132
當然能找到公座是最理想的.

网友E:
M12
C型 或ˋ是D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2
C型 或ˋ是D型的

感謝專炸兄, 很接近了, 但還是不合,
M12是指cable鎖頭螺牙是M12
我這個的牙~7.5mm(M8?), 似乎是M8的
但由mouser M12D-04PFFS-SH8002 data sheet看, 其M8的腳位是梯形排列
https://www.mouser.tw/ProductDetail/523-M12D04PFFSSH8002
卡榫也不太一樣, 我這個是2個卡榫, 上面的是單卡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