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線式UPS推薦

楼主(2022-09-26):
不知道各位大大  有哪些型號過用的 我想知道使用經驗跟體驗情況
目前這台飛瑞UPS  有派上起次用場  誤切前端電源   測試設備搞到整個工作間跳電    雨天跳電
不過這台的監控軟體  反應慢   有時數據是錯誤的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要連網路才可以用   不聯網的會卡在類似ip檢測(配合他們家的網路監控卡的)
還有我們商場每天設備都會全部關機
這台沒有自動開機就上線的功能   一送電會處在旁路的狀態  某次自己手殘拔到插頭 電腦就沒電了  {n_027:}

网友A:
這種我印象中我家裡有兩台(但容量好像不同)
目前電池拆掉還沒去買來換
看您是否有需要?

网友B:
哪些人需要UPS不斷電系統?離線式、在線式、在線互動式,差別在哪?選購的時候還要注意哪些事情?
影片內容更正:在線式UPS是由市電經由整流器與逆變器之後進入家電,而不是經過電池!在資料收集上有誤,敬請見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xlVrUcknK0

時間軸:
00:00 前言
00:30 UPS不是發電機
00:54 哪些人需要購買UPS
02:23 UPS的種類
05:19 UPS的品牌
05:39 考慮負載功率
06:29 防突波功能
07:01 模擬正弦波跟正弦波
07:54 斷電時自動關機
08:25 UPS的電池壽命與保養
09:22 小技巧
10:11 片尾

#UPS #不斷電系統 #選購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我印象中我家裡有兩台(但容量好像不同)
目前電池拆掉還沒去買來換
看您是否有需要? ...

好呀 太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些人需要UPS不斷電系統?離線式、在線式、在線互動式,差別在哪?選購的時候還要注意哪些事情?
影片內容 ...

離線式適合給數據機 或是電話機這類設備使用  在斷電瞬間就算是重啟了也沒關係
在線互動式適合給一般資訊產品使用  這類設備的交換式電源通常可以撐過去轉換時間

在線式適合給由工頻變壓器供電的設備使用 這類設備對於斷電時間幾乎是無法容忍

网友:
APC Smart-UPS SMT1000TW在線互動式不斷電系統整合AVR(自動電壓調節)功能,
即使在較大輸入電壓變動範圍中仍然可以穩定輸出電壓,
輸出正弦波同時維持高效率,使其具備700W實功率負載能力,
LCD顯示面板提供詳細狀態資訊及設定選項,
隨機附贈商用版監控軟體,除了使用USB/RS-232連接電腦外,也可從SmartSlot搭配選購的網路介面卡,實現網路介面控制,
使用者能輕鬆自行更換電池。
UPS本體有一定重量,雖然沒有內建風扇的噪音,但在安靜環境中,於電池輸出模式下可以聽到UPS內部變壓器所產生的哼聲。

以上截文出處 ,內有細部使用分享文 請參考:

【心得】APC SMT1000TW Smart-UPS 1000不斷電系統開箱
https://forum.gamer.com.tw/C.php?bsn=60030&snA=495790

网友:
目前使用科風 WAR-1000AP 再線互動式UPS,軟體蠻陽春的,不過有斷電/復電紀錄、自訂更新秒數的數據圖表(部分可能不太準),重點是蠻便宜的。

去年國慶買購入,目前遇到至少四五次停電、超過2次電壓驟降,表現良好,負載兩台PC+小烏龜。

网友:
這有篇問答
https://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s/10053556?sc=pt
是關於停電前後,UPS替PC提供自動開關機服務
該文述說可經由管理軟體設定程序後,自動管理運行,不需每次開機都經由人工管控投入送電。

部分截文內容:
試過成功,UPS接上隨機所付的RS-232線(或USB線),
再安裝APC SmartUPS提供的PowerChute軟體之後,可以設定:
(1)一旦斷電,開始使用UPS電力,直到電力剩下多少%後(或斷電後多少時間),通知系統關機。
(2)電腦關機後,隔多久UPS電池進入睡眠狀態,以免電力繼續流失。
(3)市電恢復後,UPS開始充電,充電到電力滿足多少%後(或市電恢復多少時間後),再通知主機開機。
(4)所有過程皆可設定軟體以E-MAIL通知我。
安裝APC提供的PowerChute軟體,可以試看看!!

另外
專大 : 沒提到UPS後想連接的設備有哪些
單純有些工頻變壓器類設備要保護

還是,只針對每天送電要去面板切換運作模式感到煩瑣想簡化減少此過程
或是其他需求......
以上,意即APC產品您關注看看

PowerChute軟體用户指南 PMAR-8PAGKH_R1_CH.pdf (937.27 KB, 下載次數: 0)
防止長時間斷電數據出錯 SADE-5TNQXZ_R3_CH.pdf (572.67 KB, 下載次數: 0)

网友:
飛輪儲能系統

网友C:
拍照一下背面的規格看下.

楼主:
我會破產{n_0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一下背面的規格看下.

C-1000   不帶F
飛瑞早期的城堡系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C-1000   不帶F
飛瑞早期的城堡系列

一般在線式UPS的供電邏輯是 : 1.送市電後第一次一定是需要人為去按開機才會進入逆變供電模式;
或者要有一台電腦專門在監測UPS有沒有開機,如果沒有開機就送出開機指令給UPS.
2.在逆變供電模式電池供電下,不管電池電量有沒有用完,市電回復後一定會回到逆變供電模式.

這台就很好用了.
這台UPS 是定AC電壓純弦波輸出,很是耐用,只是記得一段時間拆開清一清內部的髒汙,電池一定要先脫離.

外接的電池總容量不要超過14AH,超過內部Charger 會受不了,您的負載燈只有1個燈,全部電池21AH斷電應該可以用3~4個小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1000   不帶F
飛瑞早期的城堡系列

C-1000 UPS 是3#影片裡說的在線式的UPS.但是他在03:10對在線式UPS的運作解釋是不正確的.
應該是I/P AC-->DC Bus -->Inverter-->O/P AC,
不是I/P AC-->BAT-->Inverter-->O/P AC.

它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擋掉,斷電後再覆電時的湧浪電壓,或是突波電壓,湧浪電壓和突波電壓,才是造成一般電器用品損壞的主要原因,它就好在這裡,可以幫你擋掉.(離線,和在線互動,可做不到的呀!)
至於,每天開關機的方式,容我提議一下.
在UPS的輸出先接一個輸出總開關可以每天打開或關閉供應給必須使用UPS的設備,當每天吃UPS電源的設備都關機後,再將輸出總開關關閉,之後將UPS的輸入市電斷開,這樣UPS就會進入電池模式,因為沒有負載,就可以空載運行12小時,隔天開市前先將UPS市電供電,它就會進入AC逆變模式,再將輸出總開關打開,設備就又可以再在UPS的保護下工作了.
鉛酸電池有固定的壽命,每天空載放電,隔天再回充電,這樣和一直充著電不放電的壽命,沒什麼差.
就這樣,您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線式UPS的供電邏輯是 : 1.送市電後第一次一定是需要人為去按開機才會進入逆變供電模式;
或者要有一 ...

13# 的說明有錯誤更正,這台C-1000無法由通訊口下指令給UPS開機至逆變供電模式,
唯一方式就是前方面板的ON開關開機,之後的輸出電源的開/關,就可以由通訊口接電腦下指令給UPS 多久以後關閉輸出,多久以後開啟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