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電子錶更換偏光膜

楼主(2022-09-27):
電子錶更換偏光膜

此帖主要是講述偏光膜的個人經驗,錶的部份就不說了,

這是朋友娃娃機夾到的,錶帶已斷給我當備品,我都貼在機車儀表板上,個人機車只有傳統指針,

看時間很好用,也不怕日曬雨淋,真壞了就換備品,被拔走也不心疼。

這錶原本是反差的效果,個人覺得沒常背光的反差效果不好,像機車液晶儀錶,他有常背光,反差是不錯的

有些原廠就做成反差效果,於是就來改一下。

工具刀片,小螺絲起子,更換機車儀錶偏光膜剪下來的下腳料一小片

原本樣子
原本樣子開背光
拆開
拆開原本樣子
將偏光膜用刀片挑起一角就可整張撕下,放在一旁有偏光膜就有畫面,沒有就甚麼都看不到
將偏光膜90度轉向就可得到我要的原液晶的樣子
這是演示給不了解的人看,我有下腳料,選擇丟棄,換新的
拿片下腳料偏光膜,轉好你的角度,在此說明不要管你買的是內膜還是外膜,統統可以用,只要是可看透東西的,
只有含銀底膜的只能貼內,貼外你就甚麼都看不到,角度也不用管,轉好你的角度就可,然後畫下液晶形狀剪下就可
最好自行做個記號,哪面有背膠,哪邊朝上之類的,(一張膜內外都有一層保護膜,在上面做記號沒影響最後都會撕去)
免得剪好尺寸,結果錯了
這是裁好偏光膜
貼好
貼好開背光
組裝起來
小液晶很好搞定,其他電腦螢幕,我認為不要管他幾度,如內外都要換得話,把內膜換好
上電上影像,再將外膜轉到你看得到且清晰的方向就對了,做好記號剪下貼上,前提你的膜要夠大,怎麼轉都沒差,
如有氣泡其實不太影響觀看
我自行換過機車的大約20幾台,還是有氣泡,哈哈

网友A:
單色液晶似乎大部份都是45度角的樣子

网友B:
請問銀底膜在網拍上是搜什麼關鍵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銀底膜在網拍上是搜什麼關鍵字?

銀底的通常用在機車儀表,機車儀表維修大概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色液晶似乎大部份都是45度角的樣子

角度我也搞不清楚,也不會量,有人出售工具,我也不明白如何量,理解力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我也搞不清楚,也不會量,有人出售工具,我也不明白如何量,理解力很差!! ...

小弟經驗,角度是前後膜偏光角度差,這個是相對值不是絕對值,小面積的就像樓主做法,拿新膜上去比,轉到最清楚角度後做記號裁剪

反正就是前後膜相差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銀底膜在網拍上是搜什麼關鍵字?

買不到銀底的可以貼一般透明的,貼好後再加貼一層鋁箔

楼主:
通常如果液晶變黑看不見,都是內膜搞鬼
遙控器就是這樣

楼主:
補上貼在機車上的樣子,這錶用大約2年多,還沒換過電池
內部CR2032 電池一顆,下午會直接曬到太陽,還頭好壯壯。

网友C:
請問,偏光膜的內膜和外膜是如何區分的?
我要換冷氣遙控器的偏光膜,但是搞不清楚要換的位置,
因為怕弄巧成拙變成遙控器不能用就慘了,冷氣機就只能從機體上開或關,無法設定溫度和送風等其他功能。
所以一直不敢動手拆解,我的冷氣是20年前的分離式,20年總共吹的時間次數沒有今年一個夏天多,現在因為嬰兒的需求必需便用,但是螢幕看不清楚,幾乎完全看不見,都只用開和關,現在看了版主及網友的討論,想要拆開來換一下。
前段日子,有網友教導墊入銅版紙,我試了,效果不好仍然看不清楚,這次想徹底解決,謝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偏光膜的內膜和外膜是如何區分的?
我要換冷氣遙控器的偏光膜,但是搞不清楚要換的位置,
因為怕弄巧 ...

其實我也不清楚,如果你買了俗稱內,外膜,將它的保護膜撕開一角看看表面,

是霧面還是亮面,跟液晶螢幕一樣有的是霧面的,

我會將霧面貼在外,亮面貼內,

如兩張都亮面,也不用分了,裁好將內膜貼好,再組起來裝電池,再拿另一張轉好你的角度,

你看到畫面就應該明白了。(也許你換好內膜,如看得到畫面,外膜也可不必換)

就如我帖子所說,不用分內外膜,我換遙控器,機車儀表內外膜都是同一張。

你買的時候有要求尺寸,特殊形狀,那店家所稱的內膜外膜,只是把角度轉好了而已,

如6樓大大所說的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偏光膜的內膜和外膜是如何區分的?
我要換冷氣遙控器的偏光膜,但是搞不清楚要換的位置,
因為怕弄巧 ...

還有你的膜2張都夠大,有超過遙控器

都剪下一點2cm 吧,把你內定的內膜,外膜,做好記號,

試貼上,先貼內膜,也許你能從中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你的膜2張都夠大,有超過遙控器

都剪下一點2cm 吧,把你內定的內膜,外膜,做好記號,

謝謝說明

楼主:
換好貼張圖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