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看到紅色橫幅提示關閉阻擋 廣 告 的告示

楼主(2022-09-28):
我的瀏覽器有外掛阻擋 廣 告。
每天第一次開啟痞酷網就會看到紅色大幅的提示,然後我才會手動關閉阻擋 廣 告 功能。

今天上線,竟然發現 沒有....提示,當然也沒有 廣 告。
有這橫幅提示,我才會記得關閉 ADblock plugin,是網站故障呢? 還是站長把它移除了??

网友A:
我沒有移除,你應該是加入白名單了,所以紅色大幅提示沒有顯示,你可以看一下瀏覽器右上角是不是綠色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移除,你應該是加入白名單了,所以紅色大幅提示沒有顯示,你可以看一下瀏覽器右上角是不是綠色的就知 ...

沒有 廣 告 ,版面很乾淨。版面最上面也沒有紅色公告提示。

手動關閉 AdBlock 才看到 廣 告。我今天測試了好幾次確定紅色橫幅提示沒出現。

网友:
這類的外掛我覺得很難使用,所以我選擇用一個乾淨的瀏覽器來逛痞酷,就沒有這些麻煩事了

痞酷都是挑有信用的公狗商,所以遇到有問題的瘋狗機率超級低
只要注意公狗的標題,太奇怪的不要進去看,就很安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 廣 告 ,版面很乾淨。版面最上面也沒有紅色公告提示。

我剛剛移除白名單紅色公告提示就跑出來了,所以它是正常的,我只不過不知道為何你的電腦出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剛移除白名單紅色公告提示就跑出來了,所以它是正常的,我只不過不知道為何你的電腦出不來? ...

的確,換另一台電腦測試就正常。

看來是我的電腦異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確,換另一台電腦測試就正常。

看來是我的電腦異常。

會反應這種問題表示你也是會幫忙點 廣 告。
謝謝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反應這種問題表示你也是會幫忙點 廣 告。
謝謝幫忙

我是常點廣 告。
通常我都會登入Chrome的帳號,瀏覽器應該會同步plugin和設定。
這次不知道為何,突然有一台電腦的Chrome原本有但是突然變成看不到提示關閉ADBlock的說明。
Chrome也都跑過更新,還是一樣。

第一次遇到這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