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美DC馬達風扇DF-14D0ST

楼主(2022-09-29):
目前狀況
開機,風扇會擺頭,但風扇馬達不會轉
按鍵好似都正常,按了都會有"嗶"一聲,和正常狀態一樣
型號
目前狀態
量了從110變成24V,輸出正常(僅測量電壓
量GND 和 +24 都是正常24.1V
量M+ 和 GND 24.1V
上到馬達的三條線,開機有正常紅、黑線24.1V
按擺頭功能,正常
這個正面的旋轉開關拆不下

目前面板開關拆不下,以及不知如何下一步量測
上至馬達的GND和黃線,不知如何檢測? 我直接量它電壓變化會一直在0.2V~0.5V之間一直跳動,沒有固定值

請各位先進幫忙,感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22-9-30 10:57 AM):
請見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6093&pid=970979

网友A:
紅黑線給24v, 黃黑線給<=5v,馬達如果會轉,就表示沒壞,那就先檢查飛梭那顆增量型旋轉編碼器和旁邊的led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紅黑線給24v, 黃黑線給

黃線給5V 是不是PWM信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黃線給5V 是不是PWM信號?

對,
直接給DC電壓就可以了,一些比較陽春的DC扇,是用7805+電位器調壓供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直接給DC電壓就可以了,一些比較陽春的DC扇,是用7805+電位器調壓供應 ...

1.我剪了黃線在機版上的這一端,接了機版上的4.9V輸出,馬達完全沒動靜 (接在版上的Q11,我量它是4.9V
2.怪的是,黃線在馬達端這邊測量,沒接線的情況,會量到2.6V~3.0V的跳動

网友:
看錯了,此樓回覆修改撤銷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剪了黃線在機版上的這一端,接了機版上的4.9V輸出,馬達完全沒動靜 (接在版上的Q11,我量它是4.9V

2 ...

我有一台東元的DC風扇不轉,我是直接測AC-DC電源糢塊有無24V輸出,測量結果是AC-DC電源模塊故障,

另外找一個模塊先頂著用,等新買的電源模塊到貨再換。我是直接從電源模塊接24V到馬達測試的。

网友A:
突然想起,開機按電源鍵有任何燈亮嗎?
如果沒有,就先不要搞馬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開機按電源鍵有任何燈亮嗎?
如果沒有,就先不要搞馬達了

您好
有的,按了電源鍵及其它按鍵都有嗶聲、旋轉風量大小,LED指示燈也會作動,搖控器也是好的,都有嗶聲
按了按鍵開機後,通往馬達的紅線才有24V上至馬達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
這個型號我是有碰過馬達永久磁鐵裂開,故障狀況是上電時,馬達抖動一下不轉

楼主:
磁鐵裂開的話,目視能看出來嗎?
我是有拆下來看,但關鍵的內圈弄不出來
但它裝在殼裡的話,用手是能正常轉動,似乎是沒有咬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鐵裂開的話,目視能看出來嗎?
我是有拆下來看,但關鍵的內圈弄不出來
但它裝在殼裡的話,用手是能正常轉 ...

楼主:
真不妙…
我裝上外殼用手轉是沒卡住的,以為它天生就長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料件能買來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妙…

我裝上外殼用手轉是沒卡住的,以為它天生就長這樣

不用換了,直接買ㄧ顆馬達吧!

楼主:
這麼剛好壞了個貴的,但都沒搜到馬達的賣場,不知您有無推薦的門路…?
上了淘寶好像也只見到艾美特的馬達
真是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网友C:
第一張相片就有客服專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張相片就有客服專線

曾經果汁機掛點, 打標簽上的客服寄去完修還不用錢
當然不是每家都如此...
馬達照片上磁鐵那個縫的對側有一道相同的縫嗎?如果有那可能不是磁鐵裂掉.

楼主:
已電聯維修中心沒單賣零件,看來只能裝回送修了!

補充內容 (2022-10-11 02:51 PM):
確認是馬達損壞,報價900維修。保固3個月。但目前沒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