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行動電源-鋰電池充放保護異常、調整?

楼主(2022-09-30):
前言:

我的一組行動電源(型號18WPD),發生電池腫脹
拆開後,5000mAh電池鋁包胖的跟枕頭一樣
主控板沒壞,又有數字顯示電量蠻好用

本想說大概是中國電池品質不良~換新就好
因此買了較好的電池,三星動力電池18650型號如下圖:
接上後充放正常,電量巨增兩倍(爽)
但安全起見(真的好險我有做)~
測試充放電,一路監控電壓與電池電量%顯示,發現:

000%:電壓2.9V
020%:電壓3.3V
050%:電壓4.0V
070%:電壓4.1V
080%:電壓4.2V

在座若略懂電池,應該懂我的擔憂:

一般鋰電池4.2V就應停止充電
這組行動電源居然才充到80%,電壓就已高達4.2V
我懷疑之前電池膨脹可能就是因此發生
不敢想像若充到100%,電壓會再上去到什麼程度
我不敢再充,到80%就拔線了

目前因改18650,不像原裝鋁包式電池有膨脹空間,而是鐵殼封裝
超怕哪天充電忘記拔,直接炸開,讓我上電池爆炸新聞QQ

問題:

1.這組主控是否異常?還是正常?(80%4.2V正常,再充上去,頂多還是4.2xV?)
2.這種電量顯示是依據電壓還是什麼機制偵測呢?什麼原因導致我的電壓與電量不匹配?有辦法校正嗎?
3.有聽過一說法是換新電池後要充放電個幾次,電量才會越來越準確?若是如此原理為何?

以上謝謝解惑

~~~~~~~~~~~

更新:
今天實在太好奇80%4.2v再充下去會變怎樣....
於是充下去結果讓我很意外...保護版有作用,真好奇這電路機制原理是什麼

80%=4.2v
82%=4.21v
83%=4.22v
84%=4.22v
85%=4.22v
突然變成99%=4.22v
100%=4.22v

网友:
很多電子充電器都是這樣的充電機制
到達最高壓就不會在上去了

网友A:
1. 行動電源用動力電池.......,其實完全無法發揮它的功用,雖然不是不行,但就像買台法拉利但是只開110公里。
2. 我是不知道你的板子有沒有壞?但是鋰電池充電本來就是這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206-1-1.html

网友:
想要解除心中疑慮,功率計含時間需有計算容量(MAH)就會有答案有紀錄更好(可知相關迅速變化變數),對電池放電(截止放電電壓),反之對電池充電(截止充電電壓),比對是否合乎預設相關容量,與顯示%參考數據是否匹配。

网友:
1.這組主控正常。
2.這種電量顯示是依據電壓偵測。
4.2V左右"緩充“導致電壓與電量不匹配。
沒辦法校正。
3.一般沒那麼高檔。
為電壓偵測重置。

楼主:
謝謝前輩們的指導,已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行動電源用動力電池.......,其實完全無法發揮它的功用,雖然不是不行,但就像買台法拉利但是只開110公 ...

板大您說的是,當初原本是想買一般鋰電池

但後來覺得....
1.動力型其實只貴一點點(依我的購買管道),這東西經驗上用個10年沒問題,價差可接受
2.理論上動力型為應付大電流,內部隔膜與機構材料應該是會比傳統型耐久耐操
3.未來如果這組主控壞了,電池拆下可轉移其它家電使用,利用層面廣

因此最後決定採動力電池,若觀念有誤請不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大您說的是,當初原本是想買一般鋰電池

但後來覺得....

動力鋰電池有沒有比一般鋰電池耐用我沒有正確答案,我家的行動電源很多個,電池有壞掉都是換二手的,我是剛好有電子負載及內阻表可以得知電池狀態,所以二手電池沒有被我榨乾它最後一滴精血前它是不能退休的.......,這句話聽起來有沒有讓人血脈賁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