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轉去違規回收區疑問

楼主(2022-10-01):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92-1-1.html版大你好,這些圖都是我修過的,因為冰箱是直立的橫拍才會拍出很多多餘的部分,剛好因為容量的關係,我全部都有編輯過調整過展示範圍,這樣也算是違規嗎?

還是違規的是哪一部分呢

誠心發問{n_117:}

如下方圖示

要以A圖這樣展示嗎?

A圖
B圖

网友:
A圖 OK
B圖 已經超過我螢幕大小 是不OK的
相信你來加入論壇應該有詳閱版規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下方連結是你的原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92-1-1.html

以你上傳的直圖來說,每一張我都要轉3次滾輪才能換到下一張,你的原帖直圖很多,瀏覽的人就一直在轉滾輪,有會員認為體驗起來感覺不佳建議要橫拍,為了應付一些特殊狀況,所以我在版規註明照片非必要請橫拍。

上傳到論壇的圖是系統自動縮放的,不管你傳上解析度多少的圖,系統一律改成1024*x,為什麼是x?因方為系統無法分辨你是不是"必要直拍"。
你可以隨便試一張你上傳的直圖,然後另存新檔下來看檔案大小,這個大小就是系統縮圖後實際存在論壇的大小,以你1樓的直圖來說是251KB。
你接著把它轉90度再上傳一次,然後再另存新檔回來看檔案大小卻是119KB。
痞酷網沒有向會員收費營利、也沒有金錢贊助、我只能請會員節省論壇空間。
越大的圖檔你上傳越慢,然後痞酷網的伺服器負載越大,這個問題在上傳多張的時候更嚴重,我只能呼籲節省網路資源,讓瀏覽的會員不會卡頓。

所謂橫拍是請你在拍照片時把相機拿橫著拍,不是相機直拍之後把圖轉90度,這樣瀏覽的人都要頭轉90度看圖了。

上圖風扇是直立的,相機拿橫著拍也可以是直立的不是嗎?

网友A:
問題是瀏覽器設計也是直式,一直滾下去,何況想賺錢商業網站圖形文字更是如此,大家想搶第一眼,塞到不下往下滾。

所以使用操作已不是問題(約定俗成),當然決定是最終決策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瀏覽器設計也是直式,一直滾下去,何況想賺錢商業網站圖形文字更是如此,大家想搶第一眼,塞到不下 ...

為什麼呼籲圖片非必要請橫拍的理由我說的很清楚了。

网友:
以照相機取景框邊長4和3為例, 寬度W 和 高度H 比例,
證件肖像圖, portrait, W3 : H4
觀光風景圖, landscape, W4 : H3

圖要橫放, 不管是以上哪一種拍攝方式

"橫拍" 二字的確有可能讓人誤會.

圖要橫放, 比較貼切.

其實印表機設定也有類似的描述, 而不管列印的內容如何構造.
所以可考慮一下, 班規寫 "圖要橫放", 不寫"橫拍", 或許可以給後來的跟上.

橫著放, 橫著印, landscape, 橫式

landscape

landscape

豎著放, 豎著印, protrait, 直式

protrait

protr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