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MSI GTX1070有個IC燒毀 有大大可以指導一下這個是什麼IC嗎

楼主(2022-10-01):
請問MSI GTX1070有個IC燒毀,有大大可以指導一下這個是什麼IC嗎?
下為燒毀IC

型號

型號

燒毀U37

燒毀U37

下為良品的顯卡照片

好的U37

好的U37

网友:
V330 後面版本R2.1 R3.0 R5.0 R6.0 R6.1 R6.3 R7.0 R7.1 R8.0 R9.0 哪一版
MS-V330 r2.1 boardview.rar (294.47 KB, 下載次數: 19)

MS-V330 r2.1.pdf (1.01 MB, 下載次數: 21)

MS-V330 r3.0 boardview.rar (715.59 KB, 下載次數: 12)

MS-V330 r3.0.pdf (1.03 MB, 下載次數: 19)

MS-V330 r5.0 boardview.rar (633.89 KB, 下載次數: 14)

MS-V330 r5.0.pdf (977.28 KB, 下載次數: 16)

MS-V330 r6.0 boardview.rar (585.23 KB, 下載次數: 18)

MS-V330 r6.0.pdf (985.57 KB, 下載次數: 23)

MS-V330 r6.1 boardview.rar (585.47 KB, 下載次數: 15)

MS-V330 r6.1.pdf (987.29 KB, 下載次數: 17)

MS-V330 r6.3 boardview.rar (588.28 KB, 下載次數: 14)

MS-V330 r7.0 boardview.rar (562.12 KB, 下載次數: 12)

MS-V330 r7.0.pdf (978.55 KB, 下載次數: 15)

MS-V330 r7.1 boardview.rar (558.96 KB, 下載次數: 17)

MS-V330 r7.1.pdf (971.83 KB, 下載次數: 14)

MS-V330 r8.0 boardview.rar (614.42 KB, 下載次數: 13)

MS-V330 r9.0 boardview.rar (587.04 KB, 下載次數: 12)

MS-V330 r9.0.pdf (954.64 KB, 下載次數: 18)

U37 uP7549TMA5 有可能是這顆我不確定請版上痞友確定一下

网友:
U37 根據線路圖 功能與 接腳  封裝SOT23-5

除了2#提到的  uP7549TMA5  (但似乎 網路上看不到 datasheet )

但是功能與 接腳  封裝SOT23-5.....也可以是AP3511   (互用)
網路上 datasheet 網址 :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APL3511CBI-TRG.html

AP2822 KE Package 也可以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 ... ive_data/AP2822.pdf

據線路圖 功能就是 將5V 經過 U37電源開關 供給 DVI/HDMI 接頭上的  DDC_5V
U37 目的是 當DDC_5V  意外短路時 的短路保護IC  避免拖垮顯卡板上  5V

許多 USB_5V 也會 有這種電源開關

APL3511 腳位

AP2822 腳位KE Package  (  AP2822CKETR-G1 AP2822GKETR-G1

補充內容 (2022-10-2 04:19 AM):
第3行 更正 AP3511  => APL3511

楼主:
謝謝兩位大大   感恩

网友A:
燒掉的不是up7549   UPI 標示是兩列  而且會標限電流大小 s86*10  s86*20
https://www.ruten.com.tw/find/?q=up7549

應該是替代料 中國廠商生產的  難找
https://www.avrfreaks.net/forum/ ... ot23-5-marking-code

新增
https://world.taobao.com/item/638134674109.htm?spm=a21wu.10013406-tw.taglist-content.24.33c7625eUp7upb

gstek  GS7612   GS7612S5MA-R
EL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燒掉的不是up7549   UPI 標示是兩列  而且會標限電流大小 s86*10  s86*20
https://www.ruten.com.tw/find/? ...

要搜尋UP7549TMA5-10

上面說的這顆也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搜尋UP7549TMA5-10

上面說的這顆也可以代用

那燒掉就是這一棵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APL3511CBI-TRG.html

L1C*   C : 1A/Active High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16854964019

楼主:
感恩感恩

网友:
感謝大大,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