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違規這樣子放照片可以嗎?

楼主(2022-10-01):
先前因為版規問題被移去回收區,因為無法私人訊息回復,還沒解惑以前練習區帖子被鎖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105-1-1.html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

因為如果直拍的話,我想給各位前輩看到的細節怕被模糊掉,

就像冰箱是直立的我橫拍只能夠拍局部,如果橫拍要看到冰箱全貌,那勢必會把周圍環境拍進去

所以我的認知是必要直拍,可是如果不行的話,

那我直拍再縮小容量,再放橫顯示,這樣子可以嗎?

网友:
下方連結是被我移去回收版的發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92-1-1.html

我們從最下方的圖開始好了,請問最後一張、最後第二張都是電路板,這兩張為什麼必要直拍
最後第三張是電冰箱,這張的重點是什麼?是顯示Er dH對嗎?這張為什麼必要直拍

有必要直拍大家都看的出來,相片中你要突顯的是什麼?橫拍會照到無用的左右部份,直拍也會拍到沒用的部份不是嗎?就我貼的風扇好了,我也可以把無用的左右剪掉一些啊!這樣是不是更清楚?

一些發帖我可以視而不見,但是我願意花更多時間請大家配合,因為我要的是一個看的舒服的論壇。

楼主:
版大你好
可以問一下這個帖子中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92-1-1.html
我也都有修剪掉多餘的部分
除了沒有在每張照片上方補充文字
有哪幾張照片是有違規的呢,
因為我看了版規以後,覺得照片這樣呈現會比較清楚
被判斷是要橫拍,我可以知道一個標準嗎?
這樣日後發帖我就知道怎麼處理了

我知道要按照規則,但是我有一些問題想要發問,帖子被規定判去回收區兩次了

版大回我的
"共同版規第4條有提到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請重新張貼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大你好
可以問一下這個帖子中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92-1-1.html
我也都有修剪掉多餘的部 ...

版規規定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為何你還是要執著你的想法呢?
違反版規就是違反版規
請把版規詳細看清楚...

講白一點看到你違規的貼圖
我看了就很不舒服
也不知道你一定要直擺的圖要表達的是什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大你好
可以問一下這個帖子中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92-1-1.html
我也都有修剪掉多餘的部 ...

版大你好                我是站長,不是版大。
可以問一下這個帖子中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92-1-1.html
我也都有修剪掉多餘的部分
除了沒有在每張照片上方補充文字        在照片上方有文字是告訴大家這張相片的重點是什麼?
有哪幾張照片是有違規的呢                        我在2樓已經很清楚告訴你了
因為我看了版規以後,覺得照片這樣呈現會比較清楚        我只覺得你的圖很"長"
被判斷是要橫拍,我可以知道一個標準嗎?                沒有標準,我只能告訴你非必要相片請橫拍
這樣日後發帖我就知道怎麼處理了                同上

我知道要按照規則,但是我有一些問題想要發問,帖子被規定判去回收區兩次了        發帖正確一次就好

2樓我回覆︰
我們從最下方的圖開始好了,請問最後一張、最後第二張都是電路板,這兩張照片為什麼必要直拍
最後第三張是電冰箱,這張的重點是什麼?是顯示Er dH對嗎?這張照片為什麼必要直拍
這你能回答一下嗎?我也想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网友C:
我來雞婆一下
第二張與第五張的圖 都是冷凝片除霜後的照片 上傳其一即可

冰箱故障現象
1. 冷凝片 結滿霜 (直放鎖小)

2. 冷凝片手動除霜後 (直放鎖小)

3. 感溫線與化霜線插座 (直放鎖小)

4. 化霜保險絲與感溫器 (鎖小)

5. 化霜後冷凝片 與 插頭 (直放鎖小)

6. 冰箱面板 故障碼 (裁減縮小)

7. 線路板一 (轉成橫放 酷友能看懂)

8. 線路板二 (轉成橫放 酷友能看懂)

圖片與圖片之間 最好空一格 以利區分 不然黏在一起看起來真的很累

圖片上方或下方加以文字說明  (我是都先文字說明再圖片 以利觀看 所以最好是圖片上方說明)
如有說明不對之處 尚請海涵

這樣應該也夠清晰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你好                我是站長,不是版大。
可以問一下這個帖子中https://bbs.pigoo.com/thread-86092-1-1.html

好的 我會修正,一開始沒注意細節,所以有點難理解,謝謝站長耐心指導

兩張電路板的照片的確是我沒注意,因為有修整過照片,
仔細看了一下,才看出好像比較長,所以後來新帖有調整

另外會想拍出冰箱整體,是因為雖然寫的是LG GR-B68S

但是我查了很多資料,好像沒有這型號相對應的手冊

(除了手上的紙本資料,但是紙本資料沒有電路板、電路圖這些東西)

電路板標示GR-B197.257S

怕有人說要看整體設計,才會想說拍整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來雞婆一下
第二張與第五張的圖 都是冷凝片除霜後的照片 上傳其一即可

有哦,這樣的確清晰很多,我昨天有修正一帖,跟S大的示範帖,差不多,我想應該能過了

另外會想拍出冰箱整體,是因為雖然寫的是LG GR-B68S

但是我查了很多資料,好像沒有這型號相對應的手冊

(除了手上的紙本資料,但是紙本資料沒有電路板、電路圖這些東西)

電路板標示GR-B197.257S

怕有人說要看整體設計,才會想說拍整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規規定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為何你還是要執著你的想法呢?
違反版規就是違反版規

我是不清楚什麼地方違反版規
所以才來發問
剛好每次發問帖子都被鎖住不能回應
導致我都要重開帖子

你說的是貼圖還是圖片?
我覺得是個人認知差異
就好比你說貼圖,我會以為是表情
但是我不會說我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