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ele 米勒滾筒洗衣機控制板燒毀求助

楼主(2022-10-01):
家裡Miele 米勒W1612 滾筒洗衣機,衣服洗到一半,突然停止並且螢幕不亮...找了新竹嘉儀工程師檢修,說控制板燒毀要價2W,並且只保固半年..
衡量一下, 還是付了 500元車馬費.暫時不修..
上網查並觀察維修人員拆機方法,自己試著拆開洗衣機,發現控制板明顯燒毀,看起來像是水從外部旋鈕跑進去.

前幾天爬文看到 Antlu 兄, 有分享類似機型控制板維修經驗,我自己也淘了"TNY278GN", 但拆開後看起來像與Antlu分享的狀況不同, 比較像是進水短路... 造成"339 DC-DC" '旁邊陶瓷電容燒掉...
因為沒有電容規格,請問各位前輩有沒有設麼建議,幫忙小弟...

補充內容 (2022-10-2 07:37 AM):
謝謝 Jacson99 兄的訊息 更正該"ST LM339" 是四路差動比較器

网友A:
LM339不是DC-DC,
是四路差動比較器,功用很多,

有許多不同廠牌,TI、ST、...都通用,
請看一下ST的LM339第10~11頁典型應用線路,
判斷一下是哪一種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不是DC-DC,
是四路差動比較器,功用很多,

謝謝 Jacson99 兄的訊息,我上網下載該"ST LM339 四路差動器規格書". 因為本身不是讀電子,真的無法判斷裡面典型應用的說明... 根據燒掉電容位置,對應該規格書, 應該是 "Non-inverting input1" 腳位...請問有辦法回推電容規格嗎? 感謝.

网友:
這個嘉儀每次報出來的維修費總是拿著大關刀,從古至今不曾改變

网友:
不過範圍在電源TNY280PN 應該也不困難修復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Jacson99 兄的訊息,我上網下載該"ST LM339 四路差動器規格書". 因為本身不是讀電子,真的無法判斷裡 ...

PCB走線確定有無燒斷,
燒斷的要補上,

電容買size相同,耐壓 25V以上,
(如果可以放得下,就直接買50V的,)
兩顆差10倍容量,
譬如: 1uF+0.1uF,或是0.1uF+0.01uF,

比對一下尺寸規格,
https://www.rohm.com.tw/electronics-basics/resistors/r_what6

新竹,光復路百年電子可買到,
百年有現貨的物品,
https://ok.100y.com.tw/ProductListForMat3/05FF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走線確定有無燒斷,
燒斷的要補上,

Jacson99 兄, 我查燒毀電容對應的腳位 ,pin-5 定義為"Non-inverting input-1 ", 是否為訊號腳位...
損壞當下的故障現象為..所有按鍵與螢幕皆無功能, 會不會電源也燒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son99 兄, 我查燒毀電容對應的腳位 ,pin-5 定義為"Non-inverting input-1 ", 是否為訊號腳位...
損壞 ...

第4張照片的紅圈處,是AC 220轉 DC 311V後,和某電位短路,
不確定那一路上的二極體是否燒壞,
可以用電表二極體量每顆二極體是否正常,
短路的某電位也要看接到哪兒,後面是否擊穿,

TNY278量一下D、S是否短路,

Q: "pin-5 定義為"Non-inverting input-1 ", 是否為訊號腳位",
Ans: 是某電壓訊號腳位,Yes.
上面短路的某電位是否和這pin-5相關,否則為何電容會燒壞,
應該是超過耐壓了,若是,那LM339也會壞,

But,只要沒把MCU燒了,很大機率可以修復,

网友B:
W17XX、W16XX 適用,參考

网友C:
會這麼大的 arcing 現象,一般來說就是 遇到"高電壓"!!
以我的經驗是 送上 外接的直流電壓(12V & 5V),若可以顯示,表示系統沒有問題!!
電容容量,我的那一篇的照片上應該可以比較得出來!!
電源IC 前方的限流電阻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17XX、W16XX 適用,參考

楊大俠, 因為我是菜鳥,積分不夠,無權限下載你的附件"miele_W1714.rar" ,我也試著上網Google 此文件, 但找不到..    可否麻煩你用其他方式,傳給我..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這麼大的 arcing 現象,一般來說就是 遇到"高電壓"!!
以我的經驗是 送上 外接的直流電壓(12V & 5V),若可以 ...

真心感謝..Jacson99, 楊大俠, antlu..這論壇的成員都很熱心....因為本身不是電子背景,我打算近期多蒐集一些維修資訊再冒險試試...

网友:
這麼貴的機器用TNY這種垃圾晶片,然後向顧客敲詐維修費,真是沒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對你有幫助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DPL200

謝謝你, 這裡的成員都很熱心, 家裡這台Miele W1612 雖然用了近10年. 但除了這控制板突然燒毀,其他硬體都還算強壯.... 希望能維修好這塊控制板,一台滾筒洗衣機重量應該要60-70kg,這樣丟掉真的浪費地球資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這裡的成員都很熱心, 家裡這台Miele W1612 雖然用了近10年. 但除了這控制板突然燒毀,其他硬體都 ...

我也住新竹,就拿過來是看看吧!! 或許還有點印象!!
問題在最近洗衣服怎麼辦? 需求壓力不小,除非你像我家一樣,有三台洗衣機,還有送修的板子不是我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住新竹,就拿過來是看看吧!! 或許還有點印象!!
問題在最近洗衣服怎麼辦? 需求壓力不小,除非你像我家 ...

Hello. Antlu 兄,..請問要怎麼聯繫,因為我是菜鳥積分不夠,無法發訊息給你... 徐先生 0936135829

网友:
引用 楼主:
Hello. Antlu 兄,..請問要怎麼聯繫,因為我是菜鳥積分不夠,無法發訊息給你... 徐先生 0936135829 ...

lineID: antlums23 聯繫我!!

网友:
因為靠近電源驅動IC 所以零件被"炸"了!!

网友C:
啊! 有點 踢到鐵板,還是要請求前輩,米勒洗衣機 遭受電擊!!  LM339被"擊斃 " 了,更換後 板子上加了 5V 12V可以顯示了!! 但是 TNY278GN 更換之後並沒有成功啟動(外掛電源可以) 板子上的三個 電晶體元件 WZ7-14  IFW-16 A4W-16 我就不會找了!! 請大家幫忙讓 徐大大 早日脫離洗衣的困擾!!

LM339 的零件也有燒毀,這要等電源正常再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啊! 有點 踢到鐵板,還是要請求前輩,米勒洗衣機 遭受電擊!!  LM339被"擊斃 " 了,更換後 板子上加了 5V 12V可 ...

A4W  ==> BAV70  二極體  就當 1N4148 這等級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308/BAV74_D-1801768.pdf

IFW   ==> BC847 NPN  (依照片 右上 E   右下B     左中 C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916/BC847_SER-1318628.pdf

最後 WZ7  不知道...

网友B:
WZ7  = BZX84-B12

12V 穩壓二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A4W  ==> BAV70  二極體  就當 1N4148 這等級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308/BAV74_D-1801768 ...

謝謝 SIMON大!!
可是 1FW 他的集極(C) 是接地,射極(E) 是接到 TNY278的 EN/UV 腳,所以我比較認為 它應該是 PNP 電晶體!!

這是我認為的電路,您認為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WZ7  = BZX84-B12

12V 穩壓二極管

謝謝楊大俠!!

网友C:
我把電晶體拆了,的確是 NPN 電晶體,只是 這樣的電路我就不懂了!! 請先進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住新竹,就拿過來是看看吧!! 或許還有點印象!!
問題在最近洗衣服怎麼辦? 需求壓力不小,除非你像我家 ...

請教乾哥 :

"有三台洗衣機"
家中建構多部洗衣設備的用意 ?  構想是 ?

求教學,感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把電晶體拆了,的確是 NPN 電晶體,只是 這樣的電路我就不懂了!! 請先進指導,謝謝!!

電路那麼清奇  我也不懂  為何那樣接
就假設一下吧 ...  也許 是 NPN _C極 並不是接到'地'

另外AC上電後  新換上的 TNY278GN沒工作的話
基本上要量一下  EN/UV 腳上的電壓  是不是被吃掉不夠
例如那個  白色SMD 電容

网友B:
這個看起來是燒掉,還是反光假象?

网友:
附上電路圖局部 請教各位先進這兩個炸掉的電容器容量多少,請給建議!!
這應該是 LM339比較電路作為 IGBT 控制某個元件(馬達...)用,MCU pin16經過5.23k 進入比較器的輸入,是不是可以用0.1uF ?
另外:IGBT 的電流檢出0.033歐姆 經過1.5k 送回 LM339的+輸入 ,是不是也可以用0.1uF ?

MCU pin 20 輸入經過220歐姆進入下一段 比較器 +輸入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看起來是燒掉,還是反光假象?

報告楊大俠,您慧眼獨具,這個電阻已經燒斷了,上面的絲印 很像221 我想用220歐姆換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路那麼清奇  我也不懂  為何那樣接
就假設一下吧 ...  也許 是 NPN _C極 並不是接到'地'

SIMON大:
   對不住了!! 因為先前使用外加電源 12V 5V 送電時候,把12V 整流二極體給拆了下來,所以 TNY278沒過電,後來查電路時比較照片,發現少了二極體,補上後就正常了!! 只是 這電路我還是第一次遇上,電晶體是 NPN 沒錯,感覺上就是 二極體功能!!

网友:
周兄:
      家裡洗衣機三台 是這樣:   買了一台大型洗衣機 14公斤,全部都能洗!! 但是浪費能源!! 後來老婆說要買一台小的 8公斤這樣水就可以少少的,還有以前的雙槽洗衣機老婆說洗踩腳墊,工作手套,狗狗的衣服...好用,反正家裡我堆的破爛品已經夠多了,不在乎空間不足!!
  我惜我的物!! 老婆惜她的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報告楊大俠,您慧眼獨具,這個電阻已經燒斷了,上面的絲印 很像221 我想用220歐姆換上!! ...

我網路查到圖片雖然不是100%一樣,不過在上方的電阻是同樣 221、258,

221是220Ω,220是22Ω,應該算是有點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網路查到圖片雖然不是100%一樣,不過在上方的電阻是同樣 221、258,

221是220Ω,220是20Ω,應該算是 ...

感謝大俠! 一個是221 (220歐姆) 一個是25B(1.78k歐姆) 這是驅動T4 1060 TRIAC 的電路,TRIAC 目前新竹買不到,要掏寶購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網路查到圖片雖然不是100%一樣,不過在上方的電阻是同樣 221、258,

221是220Ω,220是20Ω,應該算是 ...

還有 270推動IGBT 的電阻 應該是 27歐姆,我的板子好像也掛了!!

看樣子 IGBT G4BC30W 也要拆下來看,似乎凶多吉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還有 270推動IGBT 的電阻 應該是 27歐姆,我的板子好像也掛了!!

看樣子 IGBT G4BC30W 也要拆下來看,似乎 ...

股溝大神提到
米勒洗衣機電路板通病
電路板上常見"自我放飛元件" :
IGBT / LM317 / 2x LM339D / TNY278GN

這幾個元件前後關聯鄰居順便檢視一番

類案例電路參考看看 : MieleEL150_Repair.pdf (1.97 MB, 下載次數: 9)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股溝大神提到
米勒洗衣機電路板通病
電路板上常見"自我放飛元件" :  IGBT / LM317 / 2x LM339D / TNY278G ...

感謝周兄的寶貴資料!! 我看痞酷網之後 對米勒洗衣機維修,會有很多寶貴的資料,畢竟,2萬元的板子,真的很值得動手!! 我修了一次,手頭上存了 9個TNY278, Jacky 徐 也會存幾個 TRIAC 和 IGBT ,LM339 容易取得...

网友:
原因:水滴到電路板的TNY278GN 附近導致的元件炸裂
故障元件:         .TNY278GN  電源驅動IC D S -低電阻
                .LM339           VCC GND -低電阻
                .IGBT-G4BC30W  C E -低電阻
                .TRIAC-T4 1060 -爆開
                .電晶體 IGBT 推動用NPN B E- 短路
                     .RS2K二極體 橋式整流到47uF/400V 間二極體 - 短路
                  .電容 0.1uF *2 (LM339 炸掉)
                  .電阻         220 歐姆 推動 TRIAC G極- 燒斷
                          27歐姆 推動 IGBT G 極- 燒斷
                .保險絲 6.3A- 燒斷
                .IGBT 電流檢測電阻對地銅箔-燒斷
                .電源開關碳化清理

以上為目前狀況

网友:
感謝 楊大俠 西門兄 周兄弟 版主 還有臉書上的前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