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inkPad L380 有觸發 不開機

楼主(2022-10-01):
L380

L380

請問PQ4405 5.6.7.8腳有20v ,4腳G級7.2V, 1.2.3腳6V
PU4401 1.2.3腳有20V 整個DCBATOUT 只有9V (不接電池)
請問這樣是PU4401 需要更換嗎還是哪邊有問題?
目前觸發集顯供電不出

网友:
3V 5V 正常嗎
如正常先刷BIOS

楼主:
3V 5V 正常
有上淘寶買bios來刷一樣電流裸版約0.5A不跳變

网友:
引用 楼主:
3V 5V 正常
有上淘寶買bios來刷一樣電流裸版約0.5A不跳變

0.5應該是CPU線路PU4601
集顯剛好也在這線路
電路圖
LENOVO ThinkPad L380 Wistron_LKL-1_17821-SC.pdf (4.71 MB, 下載次數: 24)
點位圖
Lenovo Thinkpad S2 TYPE 20L1 - LKL-1 MB - 17821-1.rar (72.96 KB, 下載次數: 20)

网友:
引用 楼主:
3V 5V 正常
有上淘寶買bios來刷一樣電流裸版約0.5A不跳變

開機電流有點低,正常應該要1A以上才對

沒記錯集顯供電是等到準備螢幕亮起時最後才會輸出

看有沒有20V電流跳動值可供參考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過幾天有空再來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