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R-B68S 顯示er dh 該如何處理?

楼主(2022-10-01):
各位高手前輩好,

小弟家中冰箱LG GR-B68S 顯示er dh 該如何處理?

都不會除霜都要拆開冷凍庫背板手動除霜

但是開機後隔天早上一樣顯示er dh

請問該如何處理

總公司說12年的產品沒有在微修了

可是冰箱我們使用狀況很ok也很乾淨,希望能夠修復

以前從眷村搬來,算是為數不多的回憶家具

有一點維修底子,希望能夠在這邊向各位前輩學習找到解決辦法

機板目前找不到貨,在想要不要上掏寶看看,可是又不知道機板有沒有壞掉

不知道如何量測其功能是否失效

目前買了一組溫度感應和保險絲套件替換 狀況還是一樣
目前有一些問題想問前輩們
1.加熱管是否好的...如何量測....
2.還是機板哪個PIN壞了呢?
還是有什麼元件可能壞了
是否需要換哪個元件材料。。
目前都是斷電除霜後
大概一天就顯示ER DH
上次不理它2週多就不會製冷了
所以才去買了材料 溫度感應和保險絲的套件 自行接線組裝
目前 加熱器 沒有動作 不知道是新買的套件無法使用還是壞了..
或是電路板部分有問題?
又或者套件不能通用?
顯示ER DH的面板展示

顯示ER DH

顯示ER DH

結霜的鋁片

結霜的鋁片

結霜的鋁片

清潔過的鋁片

清潔過的鋁片

清潔過的鋁片

除霜溫控器熔度器

除霜溫控器熔度器

除霜溫控器熔度器

LG化霜保險絲管除霜溫控器熔度器

LG化霜保險絲管除霜溫控器熔度器

LG化霜保險絲管除霜溫控器熔度器

組裝後的PIN

組裝後的PIN

組裝後的PIN

啟動電容.電路版

啟動電容.電路版

啟動電容.電路版

電路版

電路版

電路版

网友A:
Er dH 這張不能這樣嗎?為什麼你一直堅持直拍整個門?還是直拍整個門有另外表達什麼意思?

网友B:
本來不想回 因看到圖片太大就很累 我也有修改後的圖片供參考 可是.........

1. 加熱化霜管量測  用三用電表的歐姆檔去看阻值 對照線路板上用幾瓦的功率去換算歐姆值
2. 基板還是哪個PIN壞  找出化霜線座 用強制化霜量那兩腳位 有無輸出110V電壓

    有110V 化霜管壞  無110V 基板損壞  順著基板化霜管那兩腳位 查找繼電器電壓
要換哪個元件材料  除非常修LG此型號冰箱的 又時常遇到同樣情形 不然很難知道哪個元件出問題
溫度傳感器與化霜傳感器 都有可能損壞 各阻值也有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來不想回 因看到圖片太大就很累 我也有修改後的圖片供參考 可是.........

1. 加熱化霜管量測  用三用電 ...

引用 网友A:
Er dH 這張不能這樣嗎?為什麼你一直堅持直拍整個門?還是直拍整個門有另外表達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回覆站長和SA大,在另一帖有說

...想說不太確定型號,所以拍整體,看看有沒有前輩認得出來是不是LG GR-B68S

是因為雖然寫的是LG GR-B68S

但是我查了很多資料,好像沒有這型號相對應的手冊

(除了手上的紙本資料,但是紙本資料沒有電路板、電路圖這些東西)

電路板標示GR-B197.257S

怕有人說要看整體設計,才會想說拍整體

以上還是謝謝兩位不厭其煩指點,日後發帖我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來不想回 因看到圖片太大就很累 我也有修改後的圖片供參考 可是.........

1. 加熱化霜管量測  用三用電 ...

SA大你是說

在不知道PIN對應哪個腳的狀態

先量測加熱化霜管的組值嗎?

如果沒有電路圖該怎麼找出相對應的化霜線座PIN腳呢?

溫度傳感器與化霜傳感器,我是買新的,新的套件不一定能匹配上嗎?

也是LG雙門的

我有看到大陸有整組的貨 加熱管和化霜保險絲管除霜溫控器熔度器

通常冰箱這部分是都套件居多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 dH 這張不能這樣嗎?為什麼你一直堅持直拍整個門?還是直拍整個門有 ...

目前已知各大品牌 都只有使用說明書跟配線圖而已 配線圖貼於主體後面 能看清物件插在主板位置而已 沒詳細的電路圖(應該屬於內部機密吧 ? 還是另有原因不得而知)
你的零件從何處購買的 合不合用不得而知 市面跟原廠的 溫度保險絲能通用 溫度傳感器阻值就說不定一樣了你所說的對岸的物件能不能適用 第一電壓不同 你說ㄋ
LG GR-B68S 官網使用說明書

网友C:
有找到較新型的手冊,電路板有點像,裡面有除霜診斷 86~87頁

單獨86.87頁

板號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找到較新型的手冊,電路板有點像,裡面有除霜診斷 86~87頁

謝謝楊大俠、SA大

多謝你們的帖子,讓我有靈感找出檔案,我找到一樣的電路板型號了
至於除霜診斷我還沒找到,等等可以下載楊大俠的資料的時候我就可以比對了
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話,我可以提供我找到的不錯的網站裡面很多資料,當作我一份心意
只是我不知道會不會違規,所以還沒貼出來
我現在正在編輯帖子稍後補充傳上

另外有點可惜,我的用戶組還不能下載附件,我會努力跟上前輩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已知各大品牌 都只有使用說明書跟配線圖而已 配線圖貼於主體後面 能看清物件插在主板位置而已 沒詳細 ...

產品是跟台灣買的LG雙門套件

我明白SA大的意思,對岸220V,台灣110V

我這台冰箱就是110V,正在努力翻書中

另外我有找到一個網站他裡面很多電路圖、電器資料

不知道貼過來這邊有沒有違規,所以就暫時沒有貼出來給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產品是跟台灣買的LG雙門套件

我明白SA大的意思,對岸220V,台灣110V

別搞太複雜
基板能偵測到感應器問題大部分都不是基板故障(很少部分基板故障)
這算半機械式

首先不知道你買來零件怎改線路
圖片沒看你怎改的照片所以也不方便多說

半機械式有一個化霜電子感溫棒加上一個73度保險絲
你掏回來保險絲跟感應器整合包用在329l雙門冰箱是適用(但對岸買也不知道阻值)
用在你這對開是否有感應器擺放正確位置跟保險絲相對位置
沒看到照片誰也不敢回應

與其麼都用猜的你自己也說有維修能力,建議去買一下陽春電錶幾百塊,把電熱器,保險絲,感應器基本組值都量測出來,大家比較好判斷,另外你更換後照片你沒補上來,沒人知道你瞎搞了什麼是否接線錯誤,另外化霜感應與保險絲放錯位置都影響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別搞太複雜
基板能偵測到感應器問題大部分都不是基板故障(很少部分基板故障)
這算半機械式

謝謝T大,詳細說明

電子感溫棒我看他好像有極性,所以就棕接棕,紅接藍
保險絲的話我就沒有分極性了,也都是橙色

照片的確是忘記拍,電表是剛好壞掉,打算這幾天去買來量測,想說看看可不可以問出來對應的PIN腳

誠如上面所說,化霜感應和保險絲應該是沒問題

不過今天回家後又沒冷凍效果了,估計背板後面又一層厚厚的霜

家母大人決定要去買新的冰箱

另外謝謝楊大提供的除霜診斷,我的在89、90頁,我看了一下好像都一樣,正好要出門,沒有看得很仔細
在此提供一下一個還不錯的網站,雖然都是英文,但是根據型號和電路板型號可以找到一些資料
https://www.manualslib.com/
除霜診斷1
除霜診斷2

网友E:
韓國冰箱喜歡用10k NTC,跟台製2k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韓國冰箱喜歡用10k NTC,跟台製2k不同

晚上好,坦白說我不知道台製多少,老闆說雙門可以用...

我這邊查到的元件
LG 雙門化霜保險絲管
AP4438477
10K除霜溫控器熔度器
PS3529340

但是大陸過來要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好,坦白說我不知道台製多少,老闆說雙門可以用...

我這邊查到的元件

化霜保險絲管應該規格差不多就能上

10K除霜溫控器熔度器不用買專用的,去電子材料行或冷凍材料行找10K NTC回來改接頭就行

不用等對岸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373-1-1.html

小弟也是用台規的改頭

网友:
一般無法除霜 好像是除霜繼電器接點短路或故障...查看一下

网友:
樓主您最好先排除除霜電熱管是否掛點,再抓其他原因

有前輩指導過,從主機板端量除霜電熱管阻值,蒸發器下端黑管的電線就是,請您找主機板上同顏色規格電線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T大,詳細說明

電子感溫棒我看他好像有極性,所以就棕接棕,紅接藍

-這種半電子只要基板能運轉製冷
難聽點冷藏不冷就是化霜異常
化霜不良導致回風異常
從頭到尾你沒說保險司組值多少`?電繞管多少?
所以才建議你直接買電錶
有心要自己維修簡易電錶有幾百都不買?
簡單電阻都不知要怎維修?

感應器掛錯位置就會會化霜不良
所以沒有你怎位置照片不便多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T大,詳細說明

電子感溫棒我看他好像有極性,所以就棕接棕,紅接藍

感應棒本來就只是熱敏電阻,跟保險絲一樣對接就好
只是壞什麼不是單純煥東換西,基本電錶量測哪個零件故障

因為沒你數據擺放位置
,不過研判大尬電路問題不是基板

网友:
修家裡的家電,尤其是冰箱或是洗衣機,這種對一天壞都很難等的家人而言,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