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AS-450 電源問題求助

楼主(2022-10-02):
大家好,手上有一顆全漢AS-450 金牌電源供應器故障問題求助
上機使用一陣後,12V和5V會慢慢降低
舉例來說,使用一天後12V降到11.9V,5V降到4.9V
使用一星期後12V降到11.3V,5V降到4.5V。最後就會當機
以上只是大約情形,因沒有詳細測量時間電壓比
想請問各位前輩,可能是什麼零件故障?好修嗎?如果不行我就電線全拆當測試用
我有把12V和5V的濾波電容換過,沒用

以下是我拍的圖和網上找的評測

转换效率达90% 全汉金牌电源AS-450评测
https://diy.pconline.com.cn/343/3436743_all.html

网友A:
我的話會從圖三小板IC WT7527查看,確認各個腳位電壓是否有異常?

网友B:
請問這電壓降低是怎麼量的?

power接在電腦上,電腦整星期不關機,
定時用電表去量5V、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電壓降低是怎麼量的?

power接在電腦上,電腦整星期不關機,

我用OCCT看的,一星期使用中每天電腦我會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話會從圖三小板IC WT7527查看,確認各個腳位電壓是否有異常?

IC WT7527我先google研究看看,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OCCT看的,一星期使用中每天電腦我會關機

用OCCT看不準,
另外,每天都關機,也就不是"使用一星期",
除非你接幾顆硬碟,整天不關機,
每隔一天測,電壓有下降,
才是你說的"上機使用一陣後,12V和5V會慢慢降低"。

另外每天都關機,那當機現象是甚麼?
自動重開? 整台hold住無反應? 自動關機?
發生發頻多久一次?

認同peter180所說,檢查WT7527,
上電用電表測量PGI電壓是多少?
極大可能是它的電壓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CCT看不準,
另外,每天都關機,也就不是"使用一星期",
除非你接幾顆硬碟,整天不關機,

我用OCCT應該是準的,我知道OCCT在某些主機板會不顯示電壓或不准
因為中間我有用電錶量測大四pin和BIOS顯示電壓12V和5V,每次都越來越低,跟OCCT顯示的一樣
只是OCCT會用曲線圖顯示比較直觀,所以我才一直用它看電壓圖

當機現象我忘了,因為我確定當機原因是power的電壓異常降低後,我就沒注意當機發生發頻多久一次
而且12V和5V會一直降,也不敢把power用到當機

网友:
要複製這類問題的確不容易,最好將正常時異常時的WT7525各腳電壓記錄起來。

兩相對照就能確認哪個腳位(電路)異常,進而從這個方向去查找。

网友:
你轉看看這一顆是不是可以調整電壓?先將電壓調高,用到七天後看會不會當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OCCT應該是準的,我知道OCCT在某些主機板會不顯示電壓或不准
因為中間我有用電錶量測大四pin和BIOS顯 ...

你並沒有仔細看我說的:

每天都關機,就不是"使用一星期",
每天都關機,那哪一天算"第一天",
舉例的時間軸和實際不符,

除非你接幾顆硬碟,整天不關機,
每隔一天測,電壓有下降,
才是你說的"上機使用一陣後,12V和5V會慢慢降低"。

如果真是因為"12V和5V慢慢降低"造成當機,
那就不是檢查WT7527,它只負責監控電壓,
電壓超出範圍就告訴電腦停止運算or強制關閉電源。

負責產生電壓的IC是"FSP6601",
它的周邊異常才會造成電壓不正常。

楼主:
謝謝大家寶貴意見,那我先自行研究看看
有好結果再通知

网友:
手邊有急速冷凍劑嗎?
降壓徵狀出現時   冷凍噴劑就往 嫌疑的看不順眼的地方 噴去
由大範圍框列  有改善時  收縮範圍
也有配合烙鐵頭熱風交替反向操作
這種抓BUG手法  時間成本 高於一切
急速冷凍劑 一罐450ml零售近$400元  所以有人會說買二手的如何如何

网友:
以後全漢的電源盡量避開,往往架構特殊,晶片又是特規買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