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面板更換

楼主(2022-10-02):
請問各位大大,
聲寶50吋的電視面板有共用嗎?一個是V500HJ1-LE8, 另一個是V500HJ1-PE8, 這個兩面板可以互換嗎?
一個是側導光,一個是背光,再麻煩各位前輩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可以互換~
但是邏輯板大小不一樣~
還有cof 的長度不一樣~
所以很難互換~
基本上側光式只能換側光式的面版~
側光式的有機率可以換到直下式~
要看機殼的會不會卡到cof~
邏輯版有沒有地方放~

网友:
這樣換會不會跟把舊iphone的接頭從apple lighting 換成type C一樣,令人期待這改裝文呢?

网友:
可以換阿 就是要土炮一下那裡卡到就哪裡切掉 不要把COF跟玻璃壓壞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