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價烙鐵控制溫度的原理是什麼呢?

楼主(2022-10-03):
就是這種有個旋鈕的烙鐵,旋鈕大概可以從200度轉到450度,
看賣家的圖片,裡面是這樣...

實際上它並不知道烙鐵頭的溫度對嗎?

网友A:
我年輕的時候(50年前)老師就就要我們"改"烙鐵,其實說穿了就是串一個二極體跟加一個開關,這樣烙鐵頭比較不會壞,這應該是第一代兩段式烙鐵。
你貼的這個是TRIAC 調光電路,烙鐵是電阻性負載,適合拿來調整溫度使用,不過它沒有自動溫控。

另外建議你每張圖之間按Enter 留下空格,比較不會像整個圖黏在一起。

网友B:
是滴!! 它並不知道烙鐵頭的溫度
就是 TRIAC調光 電路  負載由燈泡變成 加熱線

以前 學生級木柄烙鐵  加裝 TRIAC調光電路  就已經傲視同學
有些 是串二極體 半波功率 再多個開關旁通二極體 全波功率 就是加速按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年輕的時候(50年前)老師就就要我們"改"烙鐵,其實說穿了就是串一個二極體跟加一個開關,這樣烙鐵頭比較 ...

原來是這樣... 謝謝.

圖片的部分我下次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滴!! 它並不知道烙鐵頭的溫度
就是 TRIAC調光 電路  負載由燈泡變成 加熱線

网友:
可以參考白菜白光(T12烙鐵),
這種烙鐵頭感溫就做在烙鐵頭裏,
也有做成大大這種一體成型的,
不過要外掛12V~24V變壓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