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細線」的連接方案建議?

楼主(2022-10-03):
前輩們好,最近手上有個小馬達模組,遇到連接方案問題:

如圖迷你小馬達,正負端子非常小,線材直徑只有1mm左右
目前是直接焊錫固定後,再擠些熱融膠固定(不然線拉一拉很容易斷)

問1:
這種迷你馬達端子這麼小,線材焊妥後,一般量產販售是如何防止線材拉扯脫落呢?
是否有什麼特殊工具或材料?覺得熱融膠有點花時間,且塗抹品質因人而異不好控制
(ps:熱縮套我也用過,但一來覺得生產太花人力時間,強度也遠低於熱融膠,線材動久還是會斷)

~~~

如圖目前線材的另一端接點,因有插拔需求,線材空間又狹小
目前是先找E壓接端子,但插拔不小心容易斷(因E端子結合後阻力很大,要很用力插、拔)
有試過其它快接類元件如圖,但似乎都不是很適合(量產方案)

問2:
請問這種情況量產,細線的接頭會如何安排較好?

以上謝謝指導建議

网友:
第一張照片的焊點其實不OK,要再加強一下,加強不是焊一坨喔!是更確實的意思。
既然問題在會拉斷,那重點就是在讓它不會被拉到啊!

网友:
你用A的端子頭固定在小馬達上,如果接觸點不穩固可用塑鋼土補強,電線就可以用E的插頭跟馬達的A端子頭結合,這樣應該是OK的。

网友:
看產品 這種一般要找機構工程師一起討論比較好

要嘛 供應廠商來料解決  不然就生產端花功夫

以下 以手機為例
參考看看
https://www.precisionmicrodrives.com/ab-009

网友:
線 在即將抵達焊點前  設拘束點 將外力拘束在穩固結構上  使外力不抵達焊點
焊點--拘束點  縮短距離  避免線搖晃(線重*力矩)

2: 你要不要 考慮   PCIe  power  這類塑膠接頭
      讓插、拔  力量落在塑膠接頭

网友:
可參考排針、歐式端子

网友:
接頭部分 有插拔需求
小馬達電流不大 能參考看看 2.8mm110型連接器 如下圖 :

如果不是在很抖動的環境使用 能將上圖左邊那紅圈卡扣剪掉 以利拔插

网友:
    線材夠長.且馬達安裝時有空間.可以將線材併折.併折端位置一段用束線帶或膠帶固定在馬達中部位置.這樣拉到線材時候.就不會直接拉到馬達端子.將之扯斷了

楼主:
第一張照片的焊點其實不OK,要再加強一下,加強不是焊一坨喔!是更確實的意思。
既然問題在會拉斷,那重點就是在讓它不會被拉到啊!
>>謝謝建議,是的端子應該沒有更好方案(頂多就是焊好一點),所以目前想多聽聽一般量產的固定方案

A端子頭固定在小馬達上,如果接觸點不穩固可用塑鋼土補強,電線就可以用E的插頭跟馬達的A端子頭結合,這樣應該是OK的。
>>謝謝建議,這diy可以,生產就太費工了

找機構工程師一起討論比較好
要嘛 供應廠商來料解決  不然就生產端花功夫
以下 以手機為例參考看看
https://www.precisionmicrodrives.com/ab-009
>>謝謝建議,這連結好讚

線抵達焊點前設拘束點 將外力拘束在穩固結構上  使外力不抵達焊點
焊點--拘束點  縮短距離  避免線搖晃(線重*力矩)
2: 你要不要 考慮   PCIe  power  這類塑膠接頭讓插、拔  力量落在塑膠接頭
>>謝謝建議,就是類似線夾那類我知道,只是這產品線路空間很小,不是很好固定,我研究研究

可參考排針、歐式端子
>>謝謝建議,想說這類塑膠件體積都有點大,怕塞不進去機殼裡(有很多接頭)

接頭部分 有插拔需求
小馬達電流不大 能參考看看 2.8mm110型連接器 如下圖 :
如果不是在很抖動的環境使用 能將上圖左邊那紅圈卡扣剪掉 以利拔插
>>謝謝建議,我來研究研究!

線材夠長.且馬達安裝時有空間.可以將線材併折.併折端位置一段用束線帶或膠帶固定在馬達中部位置.這樣拉到線材時候.就不會直接拉到馬達端子.將之扯斷了

>>謝謝建議,線扣位置我好好研究看看

网友:
現有材料不改~又是要量產的~建議用點焊機作業了~

网友:
這麼小的馬達為何需要常插拔電源?

网友:
這個應該是N20減速馬達啊?
那個接頭不會難焊!
但看您的焊點, 有點虛焊的樣子!

焊的方式,
1. 先把線上錫
2. 再把接點上錫
3, 把線和接點焊在一起

如果接點有小孔, 可以把線剝皮, 內芯穿過接點小孔後, 再焊接

楼主:
現有材料不改~又是要量產的~建議用點焊機作業了~
>>焊接不困難(不好意思可能敘述不太精準),是焊好後,線太細容易拉斷(斷線,非脫焊)

這麼小的馬達為何需要常插拔電源?
>>機殼設計相關原因,另一端接頭會需要保留插拔功能(不是拔馬達這邊,是另一邊)

這個應該是N20減速馬達啊?那個接頭不會難焊!
但看您的焊點, 有點虛焊的樣子!

焊的方式,
1. 先把線上錫
2. 再把接點上錫
3, 把線和接點焊在一起

如果接點有小孔, 可以把線剝皮, 內芯穿過接點小孔後, 再焊接

>>感謝建議
不好意思照片讓不少版友誤會:
1.主要問題不是焊不好,是焊好後,因為線另一端需插拔,常不小心拔斷,因為線太細了
2.照片是解焊後狀態,自然看起來沒有焊好

网友:
熱縮套管先套一些在線上,
馬達焊接端折將近180度角,
掛在馬達端子上焊接,
熱縮套管再保護住,
這樣還可扯斷一定是電線太細,
不能說人太粗魯

网友:
為何不把電線繞成彈簧狀,增加伸縮性,也應該不會扯到到端子頭

网友:
以前的方法是點強力膠.這在電子加工上常用的方式.

网友A:
線材很細,兩端接頭可間距1.25mm公母接頭
如我貼的照片這種
間距1.25mm 線徑為0.65mm~1.0mm 26~32AWG
而加強固定部份
我看你後面有加膠而且有點大
若要生產數量很多而成本允許的話
建議你開一個簡易的塑膠成型模具
把線和焊點和馬達用成型包覆的方式和馬達相連
外觀統一又美觀牢靠,一勞永逸
若是外觀件上面還可以留下你們公司的資訊或編號
因為我正好是做這行的
(圖中是我們公司用的零件圖,有我們websit,我叫wal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線材很細,兩端接頭可間距1.25mm公母接頭
如我貼的照片這種
間距1.25mm 線徑為0.65mm~1.0mm 26~32AWG

註冊時間2018-11-26 應該屬於老會員了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