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H-GTX1050-2G 顯示卡 維修經驗

楼主(2022-10-04):
ASUS PH-GTX1050-2G 顯示卡

最近修了一片華碩 GTX1050 2G 的顯示卡,主要故障是 3.3V供電不出(量背後的測試點),NV3V3只量到 0.24V ,
所以供電只出1.8v , 後面的都不出.
因為找不到線路圖和點位圖,用了類似的點位圖(AsusGTX1050TI-4G)重新畫了一張,這部份的線路圖是在GPU下方的電路(顯卡圖片紅框處)
最後把 Q23 和 EQ22 換掉後恢復正常,括號內是有問題時量到的電壓,主要是NV3V3異常
並附上研究時找到的相關資料

因為是初學者,所以有錯請指正

電路圖位置

電路圖位置

自畫電路圖

自畫電路圖

114.39 KB, 下載次數: 52

267.12 KB, 下載次數: 51

197.71 KB, 下載次數: 57

210.54 KB, 下載次數: 48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